请教各位大佬兰博基尼这种12Wh启动电池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22-08-22):
如下图:

我也不确认这个是不是电池还是法拉电容,朋友发我问的。有大佬知道这个是电池还是电容,什么规格的吗?

网友A:
等我把我的蓝瘠薄你打开看一下再回复你:)

网友B:
看起来像锂电池。量充放电端电压的变化就可判断是电池还是电容,电池是三元还是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把我的蓝瘠薄你打开看一下再回复你:)

哈哈,朋友修车的,说这个坏了,现在没有配件。

正常他说电压16.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锂电池。量充放电端电压的变化就可判断是电池还是电容,电池是三元还是磷酸铁锂。 ...

正常电压16.2伏,会是什么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电压16.2伏,会是什么电池?

超级电容,2.7v每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2.7v每只。

有没有了解多大容量耐压等?这种哪里有能买到吗?

网友A:
不是正规配件?路边摊随便找个零件换上就可以吗?
怎能对得起我的蓝瘠薄你?莫非车子是蓝薄鲫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正规配件?路边摊随便找个零件换上就可以吗?
怎能对得起我的蓝瘠薄你?莫非车子是蓝薄鲫你哈哈? ...

哈哈,这个东西价格是普通的十倍以上,并且不好找,人家想了解就是这个原因。要用肯定也是车规的啊,很多车用的电子我也经常修的,元件订制的,市场没有卖,只能找拆车的。一个奥迪的发动机电脑新的一万多,拆车也要五六千七八千,给你一两千修好你也愿意修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D:
兰博基尼我也敢点进来,我承认我膨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兰博基尼我也敢点进来,我承认我膨胀了

我有蓝瘠薄你也不小心告诉大家了?

网友:
超级电容,3000F2.7V,最高电压2.7*6=16.2v,那点存电量(12wh)基本就是了

网友E:
这种奢侈品的配件贵因为是定制、产量少,散件不会有卖的,要不然和电瓶车一样,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生产。

网友F:
我的迈凯伦塞纳用的是普通铅酸,另一台P1用的是三元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迈凯伦塞纳用的是普通铅酸,另一台P1用的是三元锂电池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我的用五号电池

网友:
说不定是钛酸锂,银隆家不是一直在搞么,性能和寿命炸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奢侈品的配件贵因为是定制、产量少,散件不会有卖的,要不然和电瓶车一样,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生产。 ...

这个搞不清,就是问问大佬们有没有见过。一般来说这种电子元件用通用的多,比如控制电路他可以自已搞一套,但是上面的元件还是各大厂生产的通用元件,不大可能说他要去开发一套芯片这样。

网友:
兰博基尼的帖子我也点进来,膨胀了
14L还有个迈凯伦,我撤退

网友G:
就是超级电容,3000F,2.7*6串,我现在还有几组扔阳台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超级电容,3000F,2.7*6串,我现在还有几组扔阳台那呢

哪里有这个卖吗?

网友H:
某鱼搜Maxwell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某鱼搜Maxwell超级电容

还真找到了,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迈凯伦塞纳用的是普通铅酸,另一台P1用的是三元锂电池

我的迈凯伦比较简单,4节5号充电电池就行,遥控器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