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蓝牙芯片与主控MCU的通信,一般会支持串口通信的方式吗?

楼主(2022-08-23):
目前我们的主控MCU只有一个串口是闲置的。

网友A:
串口一般都有的。话说,I2C接口也不行吗?i2c是多址的,可以挂到同一个端口上啊。

网友:
串口是最常见的通讯接口了吧,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串口通信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一般都有的。话说,I2C接口也不行吗?i2c是多址的,可以挂到同一个端口上啊。 ...

mcu为了省钱,不提供IIC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为了省钱,不提供IIC口。

一般用到IIC的话MCU都是作为主机,可以用普通IO口做就可以,不需要硬件IIC

网友:
90%以上都是用串口的,少数用SPI

网友:
合封B LE 见过用 SPI 的

网友:
太多了, ESP32, CH582 ... 都是白菜价了。

网友(2022-09-30):
主要串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