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元件名称匹配BUG

楼主(2022-08-23):
例如我的元件名称为       X16-20    时,贴片系统会识别错误,提示X16,X17,X18,X19,X20无对应的坐标信息
实际是我是一个元件,只不过名称中间有个横线,但识别成了多个元件,造成我的板子漏贴一个元件。
后来我发现如果名称改为X16-X20没有这个错误出现了,当然名称中不含横线更不会了。

网友:
这个没办法,有些人X16到X20连续的话,就喜欢写成X16-20

网友:
这种真的很难都覆盖到。 只能是碰到一个修复一个。 不是BUG,是压根就没有想过。

网友:
后缀改为无横线,用abc后缀 。
- 属于特殊字符 ,一般用于连续 多个器件编号。

网友:
这个感觉很难完全兼容吧,每个人都自己的习惯。只能JLC制定规范,然后大家按照规范填写

网友:
这种情况时程序可以根据坐标文件判断到底是一个还是一系列元器件。程序再完善一下可以避免的。

网友:
举例,其实C16-20的写法,默认了位号的是一种区间表达法,有些位号是连续一长串的,这样就不用一个个对应写出来了,区间表达法就完成了。刚好与您这个起名应用相覆盖了,两种情况只采用得了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