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标红绿灯故弄玄虚、反人类,设计和拍版使用的人肯定是吃屎长大的

楼主(2022-08-23):
暗掉的箭头使用绿色箭头显示,不就简单易懂?!

现在故弄玄虚,真的反人类。

网友A:
关键是他这个绿色的右转这样看来是从来不会亮的?这样来干嘛呢

网友:
以前是有灯就看灯红绿,现在是有灯只看一个色,还以为另外一个色是坏了呢,

网友:
哦我晕才注意左转时候绿色和无色不亮是一个意思,我真是。。。

网友:
官方辟谣 仅在极少数路口使用...

网友:
这年头专家=废材。

网友B:
网上已经有人总结了:左转不亮看直行,右转不亮可以行。

网友:
不知道这样设计的初衷到底是啥? 如果是为了节能,干脆就不要亮绿灯好了,默认灰色就和绿灯一样可以通行不就行了,,,如果不是节能,为啥有灯不亮,这不是脑子有病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已经有人总结了:左转不亮看直行,右转不亮可以行。

灯坏了呢

网友D:
其实还是要理性看待的,有人带节奏,现在网上大部分所谓传的“新国标灯信号灯”视频基本都是处于故障交通灯的状态,并不是真正的新国标。

至于这么设计,可能是为了在车流量不大的时候,关闭几个灯(左右转)省几个灯的能源费

网友E:
公安部已经连夜辟谣了,没有所谓的新红绿灯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是要理性看待的,有人带节奏,现在网上大部分所谓传的“新国标灯信号灯”视频基本都是处于故障交通灯 ...

哈哈,从节约能源的角度出发,可以设计仅一个禁止的红灯,其他情况可以随便走,岂不是更好记一些,也更加节能。现在的设计是好几套规则混着用,有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灯坏了呢

坏了大家一起开,都堵在那里不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公安部已经连夜辟谣了,没有所谓的新红绿灯标准。

我草,这个狠。直接不承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草,这个狠。直接不承认了

现行标准是2017年的,并且九宫格灯已经存在了

网友:
可能这种会增加路口吞吐量,但是不直观,需要想一想,而且灯太多,坏的几率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了大家一起开,都堵在那里不动

而且灯太多,坏的几率就大。
左/右转, 你就不能亮一盏灯吗? 你都不亮就想骂人了

网友:
什么人才能想出来这个灯,给走亮个绿的,不给走亮个红灯,简单明了,非得搞个给走不亮的(右转),不给走也不亮(左转)的逻辑坑在里面。还不如直接贴个收款码。

网友:
交通灯就是拿来亮的,不亮谁知道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已经有人总结了:左转不亮看直行,右转不亮可以行。

这多麻烦啊,还要想一想。

直接绿色箭头亮起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是要理性看待的,有人带节奏,现在网上大部分所谓传的“新国标灯信号灯”视频基本都是处于故障交通灯 ...

你先判断一下:楼主位的图片,是故障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安部已经连夜辟谣了,没有所谓的新红绿灯标准。

能截图上来?

网友H:
wokao,不光不承认,连直播都定义成假的,真有你的!

网友:
专家不但设计了红绿灯,好像还设计了个顺口溜,真TM是个人才。

网友:
xx手机报:油价明天要降,加一箱92号汽油或省8元;公安部辟谣,不存在红绿灯新国标 mala.cn/t/16382099?s=gXKRYOd

网友:
当年施行黄灯停的规定,追了多少尾然后撤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wokao,不光不承认,连直播都定义成假的,真有你的!

直播不是要实名注册啥的,居然有人冒充,哼,直播平台先进去蹲几年再说:)

网友:
没看懂为什么要三行?

网友:
现在好多灯都没了倒计时,真的太危险了,突然会变红灯

网友:
今天看到头条辟谣了说没有这回事

网友:
新版红绿灯设计者开直播仅10分钟,便被网友抵制无奈关播。

看看广大网友的反馈

网友I:
我被没礼让行人抓拍,扣了3分,操他大爷!啥叫不礼让行人?

网友:
其实倒计时的那种我认为就很好的啊,至少不会给人来个突然变化的感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被没礼让行人抓拍,扣了3分,操他大爷!啥叫不礼让行人?

是的,既然是礼让和不礼让问题,就是属于道德问题,不应该由法律来衡量
既然是礼让,我和行人都在斑马线上的时候
我主动给他行了礼,还对她微笑了10秒,但是摄像机没有把这个拍下来,算不算执法不力?
看看
理由多么充足嘛

但是你敢不敢和警察理论?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的,既然是礼让和不礼让问题,就是属于道德问题,不应该由法律来衡量
既然是礼让,我和行人都在斑马线 ...

如果在人行道上撞人了,加重处罚是可以的,又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据说现在取消了

网友:
这阵子缺新闻了,总要找找热点让你们不要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在人行道上撞人了,加重处罚是可以的,又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据说现在取消了 ...

取消了什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取消了什么?

不礼让行人扣分

网友K:
设计者的职位很高的
研究员二级,专业技术一级警监。现任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所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礼让行人扣分

取消了吗?

有截图吗?我还不知道。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取消了吗?

有截图吗?我还不知道。

没求证,只听人家说过,但后来我没扣过这类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是要理性看待的,有人带节奏,现在网上大部分所谓传的“新国标灯信号灯”视频基本都是处于故障交通灯 ...

这不对吧,那万一是灯坏了不亮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他这个绿色的右转这样看来是从来不会亮的?这样来干嘛呢

其实这是这个标准最大的问题,规定了机动车(就是圆的)和方向(箭头)禁止绿色同时点亮;  其实同时亮的意思更明确,现在搞得底下人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不可能一个方向灯只亮红,不亮绿吧

网友:
很简单的三个方向(左,直,右)三个灯,有什么好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这是这个标准最大的问题,规定了机动车(就是圆的)和方向(箭头)禁止绿色同时点亮;  其实同时亮的 ...

那这样和以前有多大区别啊,放在那里又不用,不是劳民伤财嘛,要么就是强迫症的,非得对齐,还有就是卖灯的。。。

网友:
这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因为是拜登(拜灯)所赐

网友M:
我总结的规律:红灯不能走,除此之外(绿灯或不亮)都能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设计者的职位很高的
研究员二级,专业技术一级警监。现任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所长。 ...

应该到头了。

网友:
上次规定黄灯当红灯用,还记忆犹新。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总结的规律:红灯不能走,除此之外(绿灯或不亮)都能走

其实我倒是不纠结他该怎么走的问题,是为啥他那个右转的绿灯弄在那里有没有任何鸟用,这样除了是为了九宫格对齐好看的话就只能说是为了卖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总结的规律:红灯不能走,除此之外(绿灯或不亮)都能走

为何不是:绿灯可以走。红灯就停 ?

多清晰明白的逻辑啊!

为何一定要搞这么反人类的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不是:绿灯可以走。红灯就停 ?

多清晰明白的逻辑啊!

主要是他那些灯弄那么多,又不用,有绿灯又不用绿灯,要用个无灯效果来表示绿灯,就这些的确让人费解了,

网友:
灯不亮允许通行就不对,不能区分是不亮还是坏了。这是文科生设计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消了吗?

有截图吗?我还不知道。

广州基本没让的,但深圳还是规规矩矩看见斑马线旁有人就先停车,估计是各地执行标准不同,变成潜规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总结的规律:红灯不能走,除此之外(绿灯或不亮)都能走

那干脆一个红灯就够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安部已经连夜辟谣了,没有所谓的新红绿灯标准。

见过这种红绿灯,即使在晚上也不显眼,当时要到路的另一边,路上车来车往,但是没看到有红绿灯,正愁怎么到路的另一边,问旁边的人这路怎么没红绿灯,人家指着前面一个小方块说红绿灯在那儿,一看有3列灯,还带多个奇怪的箭头(跟一楼的图差不多),直接傻眼不会走路了

网友:
这种规则, 感觉 更适合  缺少 左转 或右转灯组的时候.
印象中好像遇到过这样的路口. 当时还犹豫过.  可能真的早就实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没求证,只听人家说过,但后来我没扣过这类分

我 N 多年没有违章,上个月在东莞没有礼让行人 扣 3 分罚 200,申诉无效

没过几天,我一个朋友在同一个路口被判同样的违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 N 多年没有违章,上个月在东莞没有礼让行人 扣 3 分罚 200,申诉无效

没过几天,我一个朋友在同一个 ...

真想说操他大爷,这样也要扣分,人多的地方,机动车还要不要通行?

网友O:
我也是在这样的路口,被拍照,扣分加罚款200,非常赞同楼上的说法,既然条文是礼让,就是道德层面的事,为什么要上升到法规来压人?是不是有点执法过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是在这样的路口,被拍照,扣分加罚款200,非常赞同楼上的说法,既然条文是礼让,就是道德层面的事,为 ...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新冠疫苗属于二类疫苗,本来是自愿接种,现在上纲上线,动用一切国家机器的力量强制推广。

这其实是违法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新冠疫苗属于二类疫苗,本来是自愿接种,现在上纲上线,动用一切国家机器的力量强制 ...

他们宁愿花钱在那装探头抓拍罚款,却不愿在人行道上装个红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们宁愿花钱在那装探头抓拍罚款,却不愿在人行道上装个红绿灯

因为行人罚不了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