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大管道之间的这个45度小管做什么用途?

楼主(2022-08-23):
(图片)

网友A:
排污管的通气管。 图中的左边那条管是真正的排污管,右边的是给左边排污时通气的。每格几层楼就会有一个。防治楼上大水量排污时,将管道下方的空气从楼下住户的马桶口内压出来。如果没有通气管,楼上刚好排污水,你又刚好在蹲坑的话就,就会看到“沸腾”的便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污管的通气管。 图中的左边那条管是真正的排污管,右边的是给左边排污时通气的。每格几层楼就会有一个。 ...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污管的通气管。 图中的左边那条管是真正的排污管,右边的是给左边排污时通气的。每格几层楼就会有一个。 ...

会不会发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发射出来?

会,2楼会有免费喷泉的意外惊喜

网友:
45度弯是废水缓冲弯头,可以大大降低水流速度与水流噪音,粗管是专用通气管。这是高楼的标准方案,普通家用方案是排污管上面留个开口通气就行了,少了专用通气管也没有45度缓冲弯头。45度主要是保护排污管降低水流冲击。洗手间废水,厨房,楼顶废水如果要求高的要分类排放洗手间粪水,厨房污水,雨水。
管道顶部需要安装消防阻火圈,防止火焰随管道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