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路,下桥有两种驱动方式,不知道这两种优缺点

楼主(2022-08-23):
昨天看了 ,论坛一位论坛元老,画的分立元件做的H桥,之前一直没有做过H桥驱动,想打个板试试,在画图的时候,手里正好有一个某知名电动车的驱动主板,实际驱动电路下桥如:图B,

上桥与坛友的一致

图A和图B在 用的元器件上不同,在实际应用中还有什么不同(优缺点)

坛友出处

楼主:
顺便把 sch文件传上来

坛友另外一个 可以使pwm到100%的

网友A:
【电动车控制器硬件原理讲解-哔哩哔哩】 https://b23.tv/OPR4p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控制器硬件原理讲解-哔哩哔哩】 https://b23.tv/OPR4pRy

他的程序和原理图 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的程序和原理图 哪里可以找到?

不知道,咸鱼上有卖,5元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咸鱼上有卖,5元一份。

搜什么关键词?

楼主:
引用 楼主:
搜什么关键词?

C1-C4是为了去除mos的振铃现象
https://blog.csdn.net/qq_21794157/article/details/116934870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什么关键词?

大厂成熟foc

网友:
直接电路仿真上仿真一下。看看不同频率下对边沿有影响吧。感觉A的更合适一些

网友:
又找到两个解释的文章

https://www.elecfans.com/article/83/116/2011/20110923217752.html

https://blog.csdn.net/Cuxiaoweiba/article/details/123048390

网友:
为什么要自己做啊?坑很多,还不一定稳定,成本也不一定低。

网友:
图B的Q14的BE结可能会短时间承受反压,Q12饱和导通,驱动的电流不会很低,假设驱动峰值电流小点100mA,be都会承受0.7+5.1v=5.8v电压。be结会烧的。。。应该把51欧姆移除到外面。

网友:
要性能好买mos驱动器芯片吧?驱动电流能上1A以上,能降低mos发热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