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外壳中:透明的外壳代替LCD镜面可行吗?

楼主(2022-08-23):
准备开模一套外壳,配套的电路中有LCD显示屏。
设计的理念就是:尽量组装简单。所以:就想全开透明的外壳,然后镜面组装想省事点,就等于说:镜面哪里直接就是透明的外壳了。不预留位置给镜面了,也就不用定制镜面了。
问题:这样做靠谱吗?透明的外壳开模后,透光怎么样,可以接受吗?

网友:
屏幕位置可能不够耐磨,可能实现玻璃一样平整的表面有困难,塑料在模具内流动,冷却,可能存在应力和微小的尺寸问题,当然还有模具抛光方面的物体,作为外壳问题不大,但透图像可能产生不一致的透镜作用,导致不完美。有导致LCD显示效果变得奇怪的风险。

编辑补充:也许,模具上屏幕部分单独一个镶块可以解决光学平面的问题。也许,使用带耐磨添加剂的塑料或喷油可以解决耐磨物体,但后者有发生光学问题的风险。

网友:
划花的时候后悔莫及

网友A:
LZ请教开模啥价格,怎么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请教开模啥价格,怎么收费的?

我都是淘宝找的,发现这个价格差别挺大的。之前开的磨具,一家报价2.5w,还有6k到1w的都有。最后选了个8000模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淘宝找的,发现这个价格差别挺大的。之前开的磨具,一家报价2.5w,还有6k到1w的都有。最后选了个80 ...

我随便找了找,随便问做个排插,模具报价3W,做一万个,一个还要五六块,我也不懂平时是什么行情?感觉排插做下来不便宜啊。

网友:
透明外壳?
加工难度和成本大幅度上升。
需要用透明pc料,料比较贵。模具抛光要很好。
加工时工艺要求高。
然后呢,液晶位置肯定是很花的

网友:
用半透明的材料做,液晶部分做镜面效果,其他部分做磨砂处理,效果很好。当然8000的模具肯定做不到好的镜面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淘宝找的,发现这个价格差别挺大的。之前开的磨具,一家报价2.5w,还有6k到1w的都有。最后选了个80 ...

8000确实够便宜,等你模具开好,出成品了,看看质量如何,也有类似需求。
建议显示部分开个窗口 ,做面贴贴上,效果比较好,外壳一般ABS的就行,成本还低。
用面贴的好处,如果做小产品,种类比较多,壳子可做兼容设计,比如面板按键,指示灯什么的,都可以一次性开出来,不需要显示的部分面贴堵上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做到一个壳体多种用途。不同产品,换不同面贴即可。
而且面贴可以丝印文字图案,处理起来比较灵活。

网友:
应该是外壳做完以后,可以用超声波焊接一个透明塑料板上去。

网友:
镜面不如激光切亚克力,成本低效果好。

网友:
参照那个烧录器,屏幕板子都在里面,整个壳是透明的,留个按键口和usb口,做工具简陋一点能用。美观就谈不上。

网友:
价格差异,在材质,和处理工艺。材料有45# 、国产P20、进口P20等。还有是否渗碳,表面镜面,磨砂。还有一模出几个。价格会差别很大。

网友:
近期做了个模具,知道点。要根据自己的量来定。

网友:
建议镜面分开,采用万用便显示一样,若您的显示尺寸是标准非定制,找找通用的显示镜片。
这样做货成本低很多,镜片对材质要求很高,透明的材质,需要注意长时间使用的发黄或者发白,
一般的一体成型的,都会调色,半透明,这种应用在做防水产品上面常见,模具和单价 都要高,包装要还用硫酸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