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rome冒出的Search workflows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2-08-23):
如题,最近浏览器经常冒出这个,在任何网站都有可能出现,但不知道是我碰了什么快捷键触发的,Ctrl什么的乱按也按不出这个界面,这是什么东西?

版本 104.0.5112.81(正式版本) (64 位)

编辑补充:上面写的Ctrl+Shift+A是可以在空标签页之外的地方弄出这个界面,但是问题是我遇到它的时候都没有按这个啊(不可能我同时按了3个键还不自知吧)

网友A:
换老的吧。我现在还在用61/85。。三哥除了会飙版本号,别的一无是处。。(google已经是一家三哥公司了)。

网友:
现在chromium内核里做的最差的就是Chrom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老的吧。我现在还在用61/85。。三哥除了会飙版本号,别的一无是处。。(google已经是一家三哥公司了)。 ...

太要命了,窒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要命了,窒息

没办法。。三哥占领地球是早晚的事。。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占领全了。。intel,m$,google,oracle,==。。比如那个吹牛13非常厉害的raja,在intel把keler排挤走,在amd几年下来就加了堆电炉丝,提了一点频率。。win11我是不会考虑用了,等电脑装不了最后一版勉强能用的win10我就换linu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