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缩小倍数的仪表运放

楼主(2022-08-23):
如题,一般的仪表运放都是放大倍数的,通过外部电阻放大多少倍

但,现在能不能推荐一种可以缩小倍数的. 如.输入20V,输出2V 这样子的仪表运放..

网友A:
不考虑电阻分个压?

网友:
ADI推荐电路是前面仪表放大器开环,增益为1,后面接电阻衰减+运放

网友B:
电阻分压十跟随

网友:
只能怪大学老师没教你缩小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电阻分个压?

不能额..主要是需要用到前面的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十跟随

这样会造成有点分压....

网友:
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真乃神人也。。。。。。。

网友:
有放大器,也有衰减器,楼主

网友C:
猜测:LZ要解决A问题,认为Y方法可以,所以提出了B问题,其实X方法可能是解决A问题的更好方法,所以在LZ描述清楚A问题之前,应该得不到需要的答案。
再猜:LZ待测的信号源可能阻抗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猜测:LZ要解决A问题,认为Y方法可以,所以提出了B问题,其实X方法可能是解决A问题的更好方法,所以在LZ描 ...

源阻抗大,就先跟随,后分压啊。

网友:
跟随器  分压 再跟随器     功能满足   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阻抗大,就先跟随,后分压啊。

嗯.明白你的意思.用3个运费肯定可以.
但是就想一个运放合成 3个运放的缩小放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明白你的意思.用3个运费肯定可以.
但是就想一个运放合成 3个运放的缩小放大器 ...

一个仪放就可以啊。倍数电阻空着不接,就是不放大,原样输出,仅仅把差分转为单端。仪放的后面再接两个精确的电阻串起来,就是分压了。分压后已经是单端,取决于你后面的需求,如有必要,再接个普通运放来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仪放就可以啊。倍数电阻空着不接,就是不放大,原样输出,仅仅把差分转为单端。仪放的后面再接两个精 ...

好的,那就只能这么来了...

网友E:
想用一个运放解决的话, 也可以用减法器, 左边两个电阻大, 右边两个电阻小的接法, 不过有可能会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用一个运放解决的话, 也可以用减法器, 左边两个电阻大, 右边两个电阻小的接法, 不过有可能会振荡. ...

也就是反相放大器呗,反相放大器既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同相放大器只能放大不能缩小。
但现在通常用单电源供电,反相的不好做。

还有,我默认一上来就问仪放的,是他自己知道他要处理差分信号,那么你自己用运放来搭的性能肯定不如真正的仪放。所以直接用成品仪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