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捡漏了台有暗病的25A可调电源,输出5-10A时电感啸叫

楼主(2022-08-24):
咸鱼上捡漏了台40V 25A可调电源,360包邮。国产货设计工艺还不错,开关电源,全铝壳,很轻便。不过环路搞的很大。

可惜实测有暗病:带阻性负载,输出电流在5-10A范围时滤波电感啸叫,用示波器测输出有一个900mVpp,600Hz的振荡波形。如图一
比较奇怪的是,CV状态只5-10A范围时有问题,0-4A 和11-25A都正常了,如图二22.8A时就没有振荡
而CC状态 则0-25A 全范围都没这个问题。如图三CC状态下,8A也没有振荡。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哪里问题吗?
----------------------------------------------
查到驱动芯片是UC3846, 全桥电路,5-10A范围时输出波形会变成断断续续,应该查哪里?

----------------------------------------------
图床好像有问题,明天再来传, 图已经上传,3楼还有2张拆解图

网友A:
图床好像有问题?

本论坛必须图片上传。

而且不能上传拍摄的原图,必须压缩后才能上传。

可以微信发给自己后下载,就是压缩了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床好像有问题?

本论坛必须图片上传。

手机上传正常,PC上传出来一个感叹号

网友B:
这种估计是设计上的问题,续流电感功率 电感量取值不匹配,反馈环路积分电容不匹配,地线布局走线不合理造成自激发寄生震荡,估计比较难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估计是设计上的问题,续流电感功率 电感量取值不匹配,反馈环路积分电容不匹配,地线布局走线不合理造 ...

国产货差是差一点,应该不至于有这么明显的问题吧?
查到驱动芯片是UC3846, 全桥电路,5-10A范围时 UC3846,Pin11、Pin14 输出波形会变成断断续续,应该查哪里?

网友:
如果不考虑设计上的问题,可以重点检查一下板子上的电解电容是否漏液导致容值变小。环路不稳定都是跟电容有关,包括输出的滤波电解

网友C:
之前淘的安捷伦的E3632A也是三五百块,还不错,热机半小时后精度非常的高

网友D:
换掉所有电解电容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之前淘的安捷伦的E3632A也是三五百块,还不错,热机半小时后精度非常的高

AG电源缺点就是太沉了。100W的电源一个人搬起来还有点费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G电源缺点就是太沉了。100W的电源一个人搬起来还有点费劲。

这是实话,不过我觉得越沉越买的值

网友F:
1.0版本流出  设计上面的先天性问题
后续的版本 估计是电容  重点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掉所有电解电容看看

大电容都用电桥测过了,容量\ESR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版本流出  设计上面的先天性问题
后续的版本 估计是电容  重点查查

不应该是电容吧? 因为输出电流大了就没事, 还有恒流状态下也没事.
设计者应该是没有电源环路的概念,实在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实话,不过我觉得越沉越买的值

等你搬家的时候,就知道轻便有多重要了.
我现在买台式仪器都要三思一下,仪器多了以后太占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AG电源缺点就是太沉了。100W的电源一个人搬起来还有点费劲。

大功率变压器的确实太沉了,我办公室30V30A,地上抬到桌上,我都怕伤到腰.
AG电源这种电源,我觉得是设计在无尘车间用的, 否则里面很容易积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货差是差一点,应该不至于有这么明显的问题吧?
查到驱动芯片是UC3846, 全桥电路,5-10A范围时 UC38 ...

其他段可不是正常,你这个波形明显其他电流范围也不稳定。建议你展开看看,如果稳定了不是你这个这样。

网友:
求示波器上绿色护套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