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粒回填沉池的讨论

楼主(2022-08-24):
必须自己先成为专家,才能不被骗。今天施工队竟然这样建议我:将陶粒倒到沉池,然后表明封上一层水泥砂浆就行,不需要使用空心砖和钢筋。

我当然否决。以后陶粒塌陷,地板就凹下去了。然后施工队由建议你几种偷工减料的方法,包括空心砖分隔成1.2*1.2米的方格子。我都没有同意。

唯有自己找资料,自学先。

网上找的。

我的沉池没有管道。沉池也不需要排水,纯属设计错误,要回填成平地。

1。图中的空心砖尺寸怎样?

2。空心砖需要水泥固定吗?

3。陶粒倒进去就行?要不要混些水泥粉,将陶粒也固定?

4。钢筋使用10mm? 间距多少?

5。顶部回填水泥层的厚度多少? 水泥沙子,需要碎石吗?

6。我的沉池尺寸是(明天到工地实测),应该怎样使用空心砖做分隔。

网友:
钢筋主要做等电位用的需要与楼体钢筋焊接,洗手间面积越大越可能地面沉降,所以做支撑格子很有必要,微型小洗手间可以不需要。特别注意需要做二次排水,这个可以大大降低渗漏。 露出地面的pvc管子需要用砖头做隔断包起来,管子下面需要垫好砖头,管道外面填充沙子做缓冲。主要作用避免施工踩踏管子炸裂,还有就是楼体下沉变形拉列管子给管子缓冲。如果填充陶粒可以不要缓冲,但是管子垫好与二次排水比较重要,支架看大小做了比没做强,一般洗手间都小很多都不做也没啥问题,如果是可以容纳3人不拥挤的那就最好做。

网友A:
陶粒及废渣回填时间久了都会有异味,因为这两种材料本身会吸水的,日积月累加上发酵。自用的话还是回填宝更好点

网友:
也在研究卫生间回填,觉的比较好的可行方案有两个。
1,发泡水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2,用水泥纤维板压力板做平。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自己会用第1种方案,发泡水泥还可以用做地面垫高、隔墙填充。这都是我需要的。

网友:
陶粒回填我试过,为了降低载荷及节约水泥。如果下面水多,会返潮的厉害。

网友:
进来学习,网上也了解过发泡水泥,听说是比陶粒好,还没详细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粒及废渣回填时间久了都会有异味,因为这两种材料本身会吸水的,日积月累加上发酵。自用的话还是回填宝更 ...

回填宝和发泡水泥找不到施工人。

网友B:
不如直接砌砖做支墩,上面现浇水泥板,架空不回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砌砖做支墩,上面现浇水泥板,架空不回填

但如果渗水下去,楼板就会承受很大重量,
水泥板的防水要做好,但很难,

网友C:
回填宝回填比陶粒更好,这种材料非常轻,而且还有一定的防水性能,发泡好后直接灌进去,等几天洒水养护下就OK了。伟星现在有包工包料,一个卫生间是500块,其他的品牌自己施工应该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填宝回填比陶粒更好,这种材料非常轻,而且还有一定的防水性能,发泡好后直接灌进去,等几天洒水养护下就 ...

东莞可以施工吗?怎样购买?

网友C:
找伟星本地正规经销商就可以做,我之前做水电打压测试的时候,伟星工程师顺便还推广他们的防水涂料和回填宝,价格大概是全国统一的 吧,但是我的卫生间不是下沉式的。后面一次我偶然在本地一家伟星经销商店里,看到了他们这种回填宝的材料和样品,做出来的真的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伟星本地正规经销商就可以做,我之前做水电打压测试的时候,伟星工程师顺便还推广他们的防水涂料和回填宝 ...

是这一家? 东莞没有分公司。

我大概有20立方需要回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伟星本地正规经销商就可以做,我之前做水电打压测试的时候,伟星工程师顺便还推广他们的防水涂料和回填宝 ...

包工包料多少钱一方?

我关注他们的官网微信,很多地方写“伟星管”....

网友:
就是这个,伟星的工程师说是一个卫生间回填是500块包工包料

网友:
我是江西鹰潭那边的房子装修,他们是按照个来收,具体你咨询下东莞那边的经销商看看

网友:
B站上搜下回填宝,能找到一些相关施工的视频,没有专门的那种大桶搅拌机,自己一桶桶普通搅拌机搅拌好了,一桶桶回填也行,看施工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