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斗气车阻碍对方变道酿事故 司机获刑十年四个月

楼主(2022-08-24):
近日,顺义法院审理了一起交通事故案件引起网友热议。

今年1月4日,在顺义区某路口,徐某认为方某在信号灯转为绿灯时未及时起步,产生不满,驾车超越方某车辆。方某想借对向车道反超。

恰逢对向车道有车辆驶来,徐某故意猛踩刹车,导致方某和那辆车相撞,事故造成一死三伤。目前,徐某获刑10年4个月。

视频
https://weibo.com/6250824982/M2ejuxEsa

涉事的道路监控视频也一同公布,画面中可以看到,车辆速度已经超过100km/h,白车在黑车左侧准备超车,且白车已经驶入对向车道,对面也有来车,因不具备超车条件,白车想返回右侧车道避让,但是被黑车阻挡,发生交通事故。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黑车)为泄一时之愤,在公共道路上与被害人方某(白车)驾驶的车辆高速竞驶,且在对向车道来车,借道行驶的被害人方某驾驶的车辆欲驶回正常行驶的车道时。

被告人徐某却故意踩刹车,阻碍被害人方某驾驶的车辆驶回正常行驶的车道。

被告人徐某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仍不计后果而为之,被告人徐某的行为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两车受损,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应予惩处。

最终,顺义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10年4个月。该判决现已生效。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lYGh0uogRDYbQulBGorAA
提取码:q4k8
(2mb)

网友A:
我怎么感觉白车过错也很大,到对向超车,发现对向来车后很晚才踩刹车。并且没必要一把方向去跟对面的车撞呀,实在不行就追尾前车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责任主要是白车,对向来车他应该早就看到了,还要强行超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白车过错也很大,到对向超车,发现对向来车后很晚才踩刹车。并且没必要一把方向去跟对面的车撞呀 ...

白车看样子打算让黑车超过去再往右边让开,从视频看,如果黑车不踩刹车,白车还是非常大可能避让对向白车的。黑车踩刹车故意别非常恶意

网友:
对向车好惨,碰上这两个神经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车看样子打算让黑车超过去再往右边让开,从视频看,如果黑车不踩刹车,白车还是非常大可能避让对向白车 ...

是的,路很宽,黑车往右靠一点也可以过,

网友C:
白车的责任应该比黑车大吧,黑车都判14年,白车怎么判。。

网友:
白车明知对向来车,还不减速回自己车道,也是憨逼。

网友D:
这种应该终身禁驾,白车可能本能反应要避让追尾黑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车的责任应该比黑车大吧,黑车都判14年,白车怎么判。。

新闻显示白车司机已吃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车的责任应该比黑车大吧,黑车都判14年,白车怎么判。。

白车死了,没法判了。

网友:
看着a柱都还好,白车司机怎么就吃席了呢?难道没系安全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白车的责任应该比黑车大吧,黑车都判14年,白车怎么判。。

不知1死是不是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知1死是不是他

白车司机 死了,也是死有余辜啊。黑车超就超呗,非要去超回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白车司机 死了,也是死有余辜啊。黑车超就超呗,非要去超回来。

经常看到这种,被别人别车不爽,又加速别回去踩刹车的,就算高速上也不例外

网友G:
没人说黑车“无辜”被判刑吗?
结合前述的催促白车并超车,黑车确实有道德缺陷;有造成事故致人死亡的事实。
但,视频中显示的事故过程完整,
   黑车全程没有变道,甚至一点点方向都没有改;
   开始踩刹车时,是在和前车会面时,一般情况(如果没有前述斗气情节)也算正常操作;
   黑车和对向白车之间还有一车距离,足够后面白车占位;
   后车超车,怎能不看对向有没有车,有多远,和前车距离有多远!
   两白车相撞,完全是后面白车驾驶技术太差(也许再加上当时情绪也不好)造成的,最明显的猛左打方向盘,能看出来这人有多蠢!
   即使是两人都在斗气,黑车也是在规则以内行驶,白车显然已经失去理智,全不顾了。

现在不能谁弱谁有理,谁死谁有理

网友:
责任至少55开吧。肯定要上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人说黑车“无辜”被判刑吗?
结合前述的催促白车并超车,黑车确实有道德缺陷;有造成事故致人死亡的事实 ...

白车逆行超车 黑车故意刹车,都有过错,不过白车死机当场死亡 不能判刑了

网友I:
黑车刹车了,如果不刹车就没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白车逆行超车 黑车故意刹车,都有过错,不过白车死机当场死亡 不能判刑了 ...

在超限速+会车时,想一下,我们自己开车时,是不是也有可能要刹一下车。
后白车看超不过去,刹停,或者在中间足够空隙里开都没事,对向白车也能有小幅避让的可能。可白车偏偏去大幅改方向,去撞对向来车。

网友J:
视频很清晰,黑车享有路权,且一直直行,没有故意变道,刹车也绝非是急刹车,地上的痕迹不是黑车刹车产生的。只是黑车发现左侧有车,采取的必要减速措施,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I:
黑车刹车了,如果不刹车就没罪了

黑车踩刹车有没有可能是看到对向开车,想踩刹车让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人说黑车“无辜”被判刑吗?
结合前述的催促白车并超车,黑车确实有道德缺陷;有造成事故致人死亡的事实 ...

赞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没人说黑车“无辜”被判刑吗?
结合前述的催促白车并超车,黑车确实有道德缺陷;有造成事故致人死亡的事实 ...

我并不认为黑车无辜,黑车踩刹车那一下,就是主观故意。
而且事故发生后还加速离开,交通事故是以结果论罪,结果就是故意造成人员伤亡。他一点都不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车的责任应该比黑车大吧,黑车都判14年,白车怎么判。。

白车应该是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只不过不是法官判的
是阎王判的

网友:
没有搞懂白车最后为什么要向左打方向?而且肯定看到对向来车了,一般人都肯定踩刹车

网友:
刹车都有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并不认为黑车无辜,黑车踩刹车那一下,就是主观故意。
而且事故发生后还加速离开,交通事故是以结果论 ...

10年,
明显不是按照交通肇事来判的。
从交通规则上看,黑车行为上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不能按交通肇事来考虑法官的想法。

只能从前几个月才发明的“恶意”来推理法官的想法了。

估计,保险公司也不会认可 黑车要对两个白车的赔偿。

---------
看到了,LZ说的结果是黑车: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和 交通肇事罪 没一毛关系。

网友:
单从视频这一段是白车责任,黑车刹车很正常,情况如此复杂是我也会紧急刹车。但文字描述是,车速超过100,相互竞速,这应该才是真正的原因。都应该去死,害了对面车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视频很清晰,黑车享有路权,且一直直行,没有故意变道,刹车也绝非是急刹车,地上的痕迹不是黑车刹车产生的 ...

视频很清晰,但不全,当地法院网站有判决文书,证据很清楚,就是黑车嫌白车慢,先超的白车,白车想反超回去,会车时故意刹车,属于蓄意

网友:
估计白车上面有人,不认不行。

网友L:
刚好刷到了这个新闻,白车司机当场挂了,黑车判10年,一点都不冤;对面的白车才是无妄之灾

2022年1月4日,交通事故发生前监控视频截图。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供图

公诉机关指控,2022年1月4日8时25分,被告人徐某驾车由南向北行驶至顺义区某路口时,遇到被害人方某驾车载被害人刘某、石某在其车前等候红绿灯。徐某因认为方某在信号灯转为绿灯时未及时起步且在自己鸣笛提示后启动车速慢,对方某产生不满,遂驾车超越方某车辆并故意点刹后提速离开。后方某驾车追上徐某车辆,并欲借对向车道超车,徐某故意持续加速压制方某车辆,阻碍方某超车。两车沿某路段由南向北行驶时,恰逢被害人谢某驾车由北向南行驶,方某加速超车未果欲并回南向北车道,徐某发现方某欲并线后故意点刹车减速,导致方某猛然向左打轮,方某车辆与谢某车辆正面相撞,造成方某及谢某驾驶车辆受损,方某当场死亡,谢某、刘某、石某受伤。

经鉴定,事故发生时徐某及方某驾驶车辆时速均在100km/h-105.9km/h之间,方某符合创伤性休克死亡,谢某身体所受损伤构成轻伤二级,刘某临时伤鉴不低于轻伤一级,石某案发后一直住院治疗,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在法院调解下,被告人徐某赔偿被害人石某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为泄一时之愤,在公共道路上与被害人方某驾驶的车辆高速竞驶,且在对向车道来车、借道行驶的被害人方某驾驶的车辆欲驶回正常行驶的车道时,被告人徐某却故意踩刹车,阻碍被害人方某驾驶的车辆驶回正常行驶的车道。被告人徐某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仍不计后果而为之,被告人徐某的行为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两车受损,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徐某经电话传唤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徐某部分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法院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最终,顺义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10年4个月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没人说黑车“无辜”被判刑吗?
结合前述的催促白车并超车,黑车确实有道德缺陷;有造成事故致人死亡的事实 ...

冤什么啊,你仔细看,后面白车发现对面有车无法超车的情况下,是有变回原本行驶车道的意思,这个时候黑车预判到白车需要变回行驶道,故意长时间刹车导致后面白车无法变道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刚好刷到了这个新闻,白车司机当场挂了,黑车判10年,一点都不冤;对面的白车才是无妄之灾

觉得一点都不冤,白车明显有变道回来的意思,黑车也能预判到这种情况白车肯定要回行驶道,这个时候黑车故意刹车阻止白车回行驶道,就是为了促成这场事故,黑车这种人和间接杀人并没有区别,不是什么好鸟,而且造成了严重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常看到这种,被别人别车不爽,又加速别回去踩刹车的,就算高速上也不例外 ...

这种神经病挺多,有次我人行道前停车让行人,刚起步没多久突然后面一辆车加速超到我前面急刹停车,我都不知道怎么惹它了,后来想想可能是人行道避让行人停车阻碍它了。我反正几十米就到家了,就等在那跟它耗,大概4、5分钟它自己走了

网友:
白车司机又菜又脾气大,才会这个结果。

网友N:
黑车不冤,白车有责任,但是人已经走了,肯定不追究了,最倒霉的是对面的白车了。话说,虽车头很惨烈,但车体貌似 损伤不大,怎么会一死三重伤呢?又是没带安全带?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冤什么啊,你仔细看,后面白车发现对面有车无法超车的情况下,是有变回原本行驶车道的意思,这个时候黑车 ...

法官无法用交通法来定黑车罪。因为从行为动作上看,黑车没有问题(只有超速),无论是会车减速还是直行动作都没问题。
所以法官最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我认为这是用来安慰受害者的手段。

合规的动作--却因为其他人(后车)的错误动作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受到刑罚。就因为心存恶意吗。以后恶意开慢车,恶意开快车,恶意正常左行,恶意正常右拐,都可以成为定罪理由。

---------
举个栗子,一天(而不是屡次),A在早晚高峰期,因心怀对XX不满,故意在 没有最低限速的路上,以5km/h的速度慢慢开。后方不断有擦碰事故出现。A有罪吗?

网友:
明显是要结合事故之前的情况,双方已经持续“斗气”一段时间了,不能单凭视频中的片段“断章取义”。

网友:
白车是先右侧擦碰黑车后反弹和对向车相撞的.

网友:
个人觉得黑车司机太歹毒,判故意杀人都不冤,路中虚线可以借道超车,本来有足够超车的距离他加速使白车超车失败,白车回车道他一脚刹车把人逼死!

网友:
白车真的水平很菜,没那个技术就不要跟别人斗,害得自己见阎王,还让对向的白车飞来横祸。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法官无法用交通法来定黑车罪。因为从行为动作上看,黑车没有问题(只有超速),无论是会车减速还是直行动作 ...

看视频采访了没?黑车司机自己都承认开斗气车,故意刹车了,还有啥说的。而且黑车判这么重,与他明知道引起了交通事故(即使没碰到他),仍然加速逃逸有关。一般只要肇事逃逸,都是要承担全责或主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O:
看视频采访了没?黑车司机自己都承认开斗气车,故意刹车了,还有啥说的。而且黑车判这么重,与他明知道引 ...

法官为什么不用交通法里面的条款来宣判呢?
如果黑车就是道德败坏,就是不承认开斗气车,也不承认故意刹车,也不认为事故是他造成的,怎么判?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法官为什么不用交通法里面的条款来宣判呢?
如果黑车就是道德败坏,就是不承认开斗气车,也不承认故意刹 ...

你真会抬杠,先不说黑车司机已经主动承认了。即使他不承认,难道所有案件的判决,是靠当事人嘴硬就没法判了?各种案件嫌疑人死活不承认的多了去了,难道最后都不了了之?

网友:
不冤
就是这么正面碰撞,怎么还死人了,看起来好像车速也不快,车辆安全性这么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真会抬杠,先不说黑车司机已经主动承认了。即使他不承认,难道所有案件的判决,是靠当事人嘴硬就没法判 ...

根据法官判决适用的法律,只能抛开交通法规来看问题。
法官判黑车,是基于 黑车承认的斗气一说,和,黑车自己承认的为斗气而刹车的动作(交通合规,主观意识不良)。
实际事故,   是白车 “1没有预判对向来车距离2超速3猛左打方向4技术差5可能因斗车情绪激动(死无对证)等因素” 造成

所以,主要靠黑车自述,判他违法,但,白车才是事故的祸首。

另外,很多案子,你不承认,也没证据,还真是没法判,只能疑罪从无。这种案子多得多。

网友:
看视频好像是长安CS15和老款卡罗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视频很清晰,黑车享有路权,且一直直行,没有故意变道,刹车也绝非是急刹车,地上的痕迹不是黑车刹车产生的 ...

黑车一点也不冤。显示看白车超车恶意加速阻碍超车,发现有对向车是刹车阻止白车向回变道。这两部加起来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点都不冤

网友P:
黑車可以解釋:看到對向來車,為了防止事故發生,故意減速目的是讓白色車優先超車

网友:
我感觉黑车有故意,水平是比白车高

还有现在已经对前方急刹没感觉了, 前几天开车犯困红绿灯轻微追尾奔驰, 报保险,交警拍照定责走人, 我全责,到现在对方怎么修的我也不知道,也没有烦我,

这样看事故中你就是无责对方也不会有多大感觉的.纯粹自找麻烦

网友:
视频上写了黑车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的,不是以交通事故原因判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法官无法用交通法来定黑车罪。因为从行为动作上看,黑车没有问题(只有超速),无论是会车减速还是直行动作 ...

我也觉得你是真抬杠。

首先你举的例子并不成立,你一直以5公里每小时的行驶速度并没有问题。
在县道,乡道的上大把拉拖机低速行驶,只要是正常行驶,并不会造成很交通事故。

而视频中,即使黑白车不是开斗气车,在大家都正常的道路情况下行驶,如果后方白车正常提示超车,黑车视野如些开阔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突发情况下,如果黑车突然减速造成交通事故。

他依然会被判。

交通事故是以结果论,不是如果论。

网友:
黑车司机心理素质不行,就是路上碰到一个开车慢的,直接超过去了,算哪门子斗气?刹车又有什么问题呢?看花眼了,前面跑了个小动物过去,踩了一脚刹车而已,我怎么知道旁边还有个车。白车技术菜,气性还大,死有余辜,拖累了一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觉得你是真抬杠。

首先你举的例子并不成立,你一直以5公里每小时的行驶速度并没有问题。

10年,就因为透漏了自己心理,错过了。
我们都是在上帝角色,了解了事情经过和各人心理反应。所以黑车肯定有错。麻烦都是他造成的。罪有应得。

在现实生活中,想一下我们自己开车时,
A更类似白(后)车车主的角色,菜,狠,蠢
B还是更类似黑车车主的角色,心理不平衡,但大致了解怎样合法合规开车(至少是表面上)
C有个别人认为自己不会开斗气车,但也有机会成为对向白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N:
黑车不冤,白车有责任,但是人已经走了,肯定不追究了,最倒霉的是对面的白车了。话说,虽车头很惨烈,但车 ...

车速太快了,白车100km速度,对向白车估计也是60以上,相当于160km撞墙,神仙也救不了,对向白车看样子是丰田的霸道,车身重太多了,司机就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速太快了,白车100km速度,对向白车估计也是60以上,相当于160km撞墙,神仙也救不了,对向白车看样子是 ...

这样看来还是要买大车,硬汉车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P:
黑車可以解釋:看到對向來車,為了防止事故發生,故意減速目的是讓白色車優先超車 ...

我还真这样让过从左侧占用对向车道超车的车。 如果我不急踩一脚,占道超车的车百分百和对向车相撞。
当时我车速90左右,对向大车车速也非常快, 后车超车,速度更快。   相对速度200左右了, 看着100米的距离一下就到跟前。 我急刹一脚,超车的车从我车和对向大车间擦肩而过(我还本能地向右打了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车的责任应该比黑车大吧,黑车都判14年,白车怎么判。。

白车应该去追尾,这种前方故意刹车的追尾,应该判前车责任吧?

网友D:
今天看到人家发的,半截车都开到人家卡车底下了,看来有钱真能救命

网友Q:
什么鬼狗屁发绿,明明就是白车逆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看到人家发的,半截车都开到人家卡车底下了,看来有钱真能救命

都这样了,司机还能活?

网友R:
黑车车主大意了,往往警察在做笔录时有可能用一些诱导式的语言(审问犯人惯用手法),让你放松警惕,比如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小问题,就是随意询问一下,等笔录做好签好字,你就等着牢底坐穿。

网友:
引用 网友R:
黑车车主大意了,往往警察在做笔录时有可能用一些诱导式的语言(审问犯人惯用手法),让你放松警惕,比如这 ...

網上看到過一件事
嫌疑人:我要先見我的律師
jc:你港片看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什么鬼狗屁发绿,明明就是白车逆行

留意到中间的白线是需的吗?

白车在合法的超车。白车不叫逆行。

网友S:
引用 楼主:
留意到中间的白线是需的吗?

白车在合法的超车。白车不叫逆行。

是合法超车,但判断有问题,超车失败,自己负责。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意到中间的白线是需的吗?

白车在合法的超车。白车不叫逆行。

是虚线,但是对于对方车道确实是逆行。
先不论对方车道吧,就算只有同向车道和虚线,切线过来撞到直行的,直行没有任何责任的,何况现在是白车去超车进入对面车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意到中间的白线是需的吗?

白车在合法的超车。白车不叫逆行。

有个叫不安全变道,前车不给超那就不能超

网友M:
引用 网友S:
是合法超车,但判断有问题,超车失败,自己负责。

仔细看视频,白车超车失败了是又向右并线回原车道的意思,这个时候黑车故意长时间刹车导致白车无法回去。   堵住了别人生的路,那么你现在说死路和黑车会没关系?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这种应该终身禁驾,白车可能本能反应要避让追尾黑车

是的,白车这种情况,最好的结果是猛撞黑车,撞回自己车道,毕竟是黑车现在故意不让白车回车道,白车块黑车就快,白车慢黑车也跟着慢,故意不让白车回来,故意让白车和对向车道的车相撞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仔细看视频,白车超车失败了是又向右并线回原车道的意思,这个时候黑车故意长时间刹车导致白车无法回去。 ...

1、在白车准备超车之前黑车就踩着刹车,所以白车应该要预判到这个问题,并不是白车超车失败黑车才开始踩刹车,是一直在踩刹车,总而言之,白车技术垃圾。
2、对向白车已经那么近了,还去超车,白车就是作死。
3、白车超车失败,虽然踩了刹车,但是明显刹车不足,他只要保持刹车,保持方向骑在虚线上,夹在黑车和对向白车之间完全可以过去。这种情况,对向白车正常都会稍微往右一点让点空间。

总而言之,白车技术垃圾,自己作死,没有那个技术,还非得跟黑车斗气,还伤及无辜,死得其所。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的,白车这种情况,最好的结果是猛撞黑车,撞回自己车道,毕竟是黑车现在故意不让白车回车道,白车块黑 ...

事发后看到的都是上帝视角。
单从视频上看,白车超车失败后理应回到自己的车道,并且超车本身就要后车来预判情况,这就像在路上前车突然刹车,后车追尾,后车全责,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从黑车的角度来说,如果不看司机自己招认的有故意的成分,只是从开车的角度来说,前车并不一定要一直看着后视镜,也就是说当时黑车司机不知道后面有白车的存在也是合理的,那么踩刹车的行为可以有多种解释,也不能成为导致这个车祸的原因。

整体来说,白车水平差,心理素质差,脾气大。

网友:
白车大角度向左打那一下方向十分不理解,那个时候他足够的视线看到对向来车的,不管黑车刹不刹车,他都没有借道超车的条件.并且与前车离的那么近,条件反射也应该是急刹车回到自己车道上去呀.可他为什么猛的向左打方向.
白车应该是新手司机,技术不怎么好.可能脾气也不怎么好.

网友T:
引用 楼主:
留意到中间的白线是需的吗?

白车在合法的超车。白车不叫逆行。

白车连左转灯都没打呢,妥妥的违章超车……

第四十七条 机动车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前车遇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

按照交规第四十七条,前车遇到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所以黑车司机减速其实是可以在法庭上争辩的。

估计黑车司机关押审讯的时候被攻破了心理防线,口供上承认了自己有意减速不让白车超车,否则黑车司机一口咬死是减速准备靠右让路的,结局未必会是这样。

当然了,在中国嘛,法庭很大可能是从后果去反推责任,也就是说一定要找个背锅的,白车司机已经死亡无从追究,那只能黑车司机背了。

如果黑车司机选择抗辩而不招认,可能会判得更重,心理关口很可能就是这样被警察攻破的。但是我估计他招认时都没想到会判10年4个月这么重,判决下来肯定悔死了,10年跟15年其实没差别嘛,还不如搏一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的,白车这种情况,最好的结果是猛撞黑车,撞回自己车道,毕竟是黑车现在故意不让白车回车道,白车块黑 ...

如果白车硬怼回去自己车道,估计也就保险杠擦伤一点,但黑车屁股被这么侧顶一下大概率会翻车,死的可能就是黑车司机,然后白车司机判1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T:
白车连左转灯都没打呢,妥妥的违章超车……

楼上分析的有理有据,说一个本人身边的事,零几年一个远房亲戚在苏州一个小工厂打工,公司宿舍在厂区小院里,住人不多,某天夜里只住了一个女孩的宿舍门窗被撬,然后入室强奸未遂人跑了,后女孩报案,由于无灯黑灯瞎火看不清作案者面目无法指认,警察把我这远房亲戚作为怀疑对象给抓走了,亲戚是大龄单身有没有作案不知道,但关了估计有1到2个月,在里面是挨了不少打。但是抗过来了,如果抗不住起码得判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