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M181已支持LuatOS,资料分享

楼主(2022-08-24):
SWM181已支持LuatOS,资料分享
https://wiki.luatos.com/chips/swm181/index.html

有个疑问,直接用keil开发不好吗?为啥要搞个LuatOS

网友A:
国产芯片经常干这种事

沁恒的CH32也是只支持KEIL不支持IAR

网友:
要拥抱新东西(脚本语言 MicroPython Lua),开发便利性强很多,合宙就是靠Lua圈了一大波粉

网友B:
这类的脚本语言,就像arduino一样,简化上手门槛

网友C:
这种 搞法我觉得 是脱裤子放屁,就像 周立功搞的 AMetal 一样,理论上 说是 和硬件分开,简化开发难度,容易上手。其实纯属扯淡。 这种小资源芯片,都是做一些简单的东西,开发这些产品的人 往往都是 搞全套的,硬件软件一条龙。目前行业中基本上 99% 都是 KEIL  IAR 加 标准库模式。简单明了。非要再其套一层,这又不是搞 ARM +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的脚本语言,就像arduino一样,简化上手门槛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也方便各种不同芯片间的移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 搞法我觉得 是脱裤子放屁,就像 周立功搞的 AMetal 一样,理论上 说是 和硬件分开,简化开发难度,容 ...

为了给那些连芯片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软件人员上手,臃肿,芯片效率低,但是开发效率高,三下两下就可以跑起来,给老板交差。感觉就和现在电脑软件一回事,以前几百K大小的软件,换现在的人来写一个,没有一个G肯定是下不来的:)
发现芯片效率低了,就换更快资源更大的芯片来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给那些连芯片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软件人员上手,臃肿,芯片效率低,但是开发效率高,三下两下就可以跑起 ...

芯片资源强大,软件功能复杂 这样搞是 没问题,底层的硬件层,驱动层 搞好了,以后修改的都是应用层。关键是 这种单片机 一般产品 自己写的代码也就 几百 几千行(很多还是复制粘贴),而且基本上 每个产品 都要 改底层硬件 IO口。 所以 反而 很麻烦。

网友:
学好LuatOS也不容易。

网友E:
LUAT 效率应该比ST HAL高吧?

这事儿怎么说呢,看看Python为啥那么受欢迎就知道了,有些东西省事很重要。对于厂家来说就是培养生态,以后用户有了粘性就不容易跑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LUAT 效率应该比ST HAL高吧?

这事儿怎么说呢,看看Python为啥那么受欢迎就知道了,有些东西省事很重要。 ...

确实是这样的,切身体会,前阵子用luatos做了个CAT1+GPS,真的比以前用AT指令开发方便太多了,厂家把功能都模块都做好了,自己调用就完事,非常快捷。

网友:
啥玩意儿。。这只是合宙搞得一块开发板罢了。。什么时候说支持luat了,也不想想这点资源虚拟机塞得下嘛

网友F:
这片子资源跑不起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片子资源跑不起来的。

老外有人做了个elua,带有低内存补丁,可以把系统自身的内存占用降到5k多一点。这样应该在16k内存的片子上勉强够了
http://www.eluaproject.net/doc/v0.8/en_arch_lt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外有人做了个elua,带有低内存补丁,可以把系统自身的内存占用降到5k多一点。这样应该在16k内存的片子 ...

不错,挺好的呀

网友H:
lua在嵌入式领域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lua在嵌入式领域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足够小,然后性能在所有的非jit脚本语言中排第一。带jit的lua和带jit的js V8在电脑上性能差不多,但是嵌入式平台上我试过luajit比nodejs快的多,更不用说nodejs主程序有大几十兆,而luajit主程序才几百k。
所以,不管你要体积还是要性能,它都是第一选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足够小,然后性能在所有的非jit脚本语言中排第一。带jit的lua和带jit的js V8在电脑上性能差不多,但是嵌 ...

也就是嵌入式具有解释lua的引擎,直接文本导入lua就能运行,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也就是嵌入式具有解释lua的引擎,直接文本导入lua就能运行,是这个意思吧 ...

是的。
小单片机跑纯解释版本的lua,性能都很不错。
我自己测过,按C的速度,luajit是慢7倍,解释lua慢60倍,quickjs慢180倍
firefox的js慢600倍。之前在nuc980上测的,那个不支持nodejs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的。
小单片机跑纯解释版本的lua,性能都很不错。
我自己测过,按C的速度,luajit是慢7倍,解释lua慢60 ...

单片机还能跑nodejs吗?太牛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还能跑nodejs吗?太牛了吧!

我就说了小单片机不行啊。我上面的nuc980是个ARM9,可以跑linux,但仍然不能用nodejs,因为它最低要求ARM11,不支持ARM9
python的pypy也不支持ARM9,只能用解释版的python
但是luajit确实支持ARM9。当然更低的cpu就别想了,只能用原版lua,是解释执行的。
好在解释版的lua一样是所有解释语言中最快的。。。
补充,原版lua是纯c代码,任何支持c语言的单片机都能用,也无任何操作系统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说了小单片机不行啊。我上面的nuc980是个ARM9,可以跑linux,但仍然不能用nodejs,因为它最低要求ARM ...

非常感谢这么细心的讲解。学习了,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就说了小单片机不行啊。我上面的nuc980是个ARM9,可以跑linux,但仍然不能用nodejs,因为它最低要求ARM ...

我也买了个合宇的单片机,准备用lua搞应用看看到底是个啥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也买了个合宇的单片机,准备用lua搞应用看看到底是个啥情况……

如果单片机的资源不太少,应该没什么问题。大部分人的程序并不是cpu密集型的。比C慢几十倍也就是个51单片机的水平,仍然够干很多事的。
当然上面说的那个只有16K内存的单片机,我表示怀疑。那点内存勉强够跑起来,但你真的装不下多少程序和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单片机的资源不太少,应该没什么问题。大部分人的程序并不是cpu密集型的。比C慢几十倍也就是个51单片 ...

Air103芯片实物仅6mm×6mm,采用QFN56封装,44组GPIO可用。芯片集成 32 位处理器,内置1M字节Flash和288K字节RAM,最高主频可达240MHz;支持众多屏幕,单色I2C屏/多款彩色SPI屏/多款单色墨水屏。

我搞了这个,还不太会用lua。。。

网友:
合宙 Air105 是一款 QFN88 封装,10mm x 10mm 大小的 MCU, 不仅提供
UART/GPIO/I2C/ADC/SPI 等基础外设,更提供 DAC/USB/DCMI/HSPI /KCU 等高级外设
接口,内置充电功能,支持 5V/3.3V 供电,同时自带 5v 转 3.3V 的 LDO,4M 字节 Flash,
640K 字节 RAM。
  我搞了Air105,不太会用l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芯片经常干这种事

沁恒的CH32也是只支持KEIL不支持IAR

IAR 这么复杂的软件,他们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