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耳机或者拔掉耳机,声音如何在耳机和扬声器中自动切换?

楼主(2022-08-24):
看了很多帖子,大意都是说:插上耳机会顶开串接喇叭的接点簧片,于是喇叭断开接通耳机,拔下耳机后就会复位接通喇叭。

请问有没有完整点的原理图啊?

网友:
自己找个耳机插座的数据手册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只是做了插入检测而已

网友A:
现在声卡输出通道耳机和扬声器分开,插入检测软件关闭耳机输出,也可以设置为都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声卡输出通道耳机和扬声器分开,插入检测软件关闭耳机输出,也可以设置为都输出的 ...

谢谢,不需要这么先进,老式的插入检测办法就可以,可惜一直没找到完整点的原理图。

网友:
找个耳机插座看看就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需要这么先进,老式的插入检测办法就可以,可惜一直没找到完整点的原理图。 ...

con 26,引脚1、5接功放输出,2、4接喇叭。

网友:
买几个拆了就知道了,内部是物理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