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NVP2450H 这颗ISP芯片吗吗?请教点问题

楼主(2022-08-24):
这颗芯片网上资料很少 ,买了个摄像头,卖家提供了个datasheet

打算调通这颗CMOS 看看效果后  再画板子 把这颗CMOS 和ISP 用在项目里

结果现在看到datasheet后发现内部是个单片机,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  得有程序才能让这颗ISP 跑起来吧,但是手上的资料少的可怜,有哪位做过了解情况的

网友A:
不用想了,没钱调个x8。。厂商就是来收钱调程序的。松瀚调一个配置5k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了,没钱调个x8。。厂商就是来收钱调程序的。松瀚调一个配置5k起步。 ...

太不友好了   我 以为这些  ISP 芯片都 直接IIC 配置就好的,结果还要内部代码

网友B:
这是nextchip 的ahd 前端芯片,话说你要自己解码ahd?这种芯片都是一颗前端一颗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nextchip 的ahd 前端芯片,话说你要自己解码ahd?这种芯片都是一颗前端一颗后端 ...

想设置成输出bt1120,不是按照ahd来输出,不过固件改不了的话后面估计也不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