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端子上的挡板是啥玩意?保护内部插针的?

楼主(2022-08-24):
这端子上的挡板是啥玩意?保护内部插针的?

网友A:
贴片的时候贴片机吸这个地方来搬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的时候贴片机吸这个地方来搬运元件

哦哦  我是说,多一个没用的玩意,搞半天辅助贴片用的。谢谢了

网友:
还有一些USB端子上面有孔,然后贴了一小片高温胶带,也是用来吸的。

网友:
贴片用的,加这个盖子另加3分钱。

网友:
FMC插座上面也有一个圆形贴纸,估计也是用来吸的。我以前还以为是表示新的没插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