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笔记本用的磁吸充电线的无磁性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2022-08-24):
如下图,这个头平时是没磁性的,但磁铁一靠近,就产生很大的磁性。这东西叫什么?什么材料?可否定制?

网友A:
是金属的吗? 如果是,可以查一下“电磁软铁” !

网友B:
就是块铁吧
磁铁两级同时吸上去的时候吸力很大,只吸一极力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磁片?

不是,就是一种特殊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金属的吗? 如果是,可以查一下“电磁软铁” !

怎样确定是不是金属?看起来更像磁铁,但它确实没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块铁吧
磁铁两级同时吸上去的时候吸力很大,只吸一极力就很小

不是铁,这东西比铁厉害,厉害的地方是指:没磁铁时它一点磁都没有,有磁铁时,磁性和磁铁差不多

网友:
这个软磁材料估计和电磁铁的铁心材料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铁,这东西比铁厉害,厉害的地方是指:没磁铁时它一点磁都没有,有磁铁时,磁性和磁铁差不多 ...

没毛病啊。力是相互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铁,这东西比铁厉害,厉害的地方是指:没磁铁时它一点磁都没有,有磁铁时,磁性和磁铁差不多 ...

不是电筒,这东西比电筒厉害,厉害的地方是指:没光时它一点光都没有,有光时,亮度和光差不多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太阳能手电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筒,这东西比电筒厉害,厉害的地方是指:没光时它一点光都没有,有光时,亮度和光差不多

这难道就 ...

应该是高导磁率材料制作的!

网友:
估计就是铁吧,拿两个硬币大小的小磁钢吸在一起,你朝两边用力拉拉都拉不动,只能从侧面推才能分开,这种吸盘也不大,能吊起几吨重的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高导磁率材料制作的!

纯铁或者低碳钢就是高导磁率的,为了防止生锈外面镀镍就是亮亮的像强磁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电筒,这东西比电筒厉害,厉害的地方是指:没光时它一点光都没有,有光时,亮度和光差不多

这难道就 ...

呵呵,跟我想的一样一样。

网友F:
高磁导率金属,又不容易被磁化。表现为磁铁吸引力很强。

坡莫合金指铁镍合金,其含镍量的范围很广,在35%-90%之间。坡莫合金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很高的弱磁场导磁率。它们的饱和磁感应强度一般在0.6--1.0T之间。

中文名
坡莫合金
外文名
permalloy
别名
铁镍合金
含镍量
35%-90%
特点
很高的弱磁场导磁率
磁感应强度
0.6--1.0T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高磁导率金属,又不容易被磁化。表现为磁铁吸引力很强。

坡莫合金指铁镍合金,其含镍量的范围很广,在35% ...

这个靠普,很有用,去年一个带贺尔元件的吸合的产品,就因为另一边是铁,吸力很差,最后妥协了。
看来还是要去找找这个材料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

网友:
会不会是磁铁靠近后,里面的线圈通电形成电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靠普,很有用,去年一个带贺尔元件的吸合的产品,就因为另一边是铁,吸力很差,最后妥协了。
看来还 ...

大概率用不起…

并且,铁吸力很差的话,
坡莫合金不会好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磁导率金属,又不容易被磁化。表现为磁铁吸引力很强。

坡莫合金指铁镍合金,其含镍量的范围很广,在35% ...

就是类似这种属性,我看看坡莫合金行不行。非常感谢!

网友:
有没有可能,  电脑的那头是磁铁,   这个充电线上的就是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