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风扇润滑,用哪种润滑油比较好?

楼主(2022-08-24):
最开始用的缝纫机油,2个月不到就没效果了,
后来试过美孚润滑脂,效果不错,
现在找不到美孚的润滑脂了,用下面这种黄色油脂是否也行呢

网友A:
换一个不行么?

网友B:
加这种粘稠的锂基脂绝对直接粘住转不起来了,淘宝CPU风扇润滑脂几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不行么?

你给笔记本电脑换过风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这种粘稠的锂基脂绝对直接粘住转不起来了,淘宝CPU风扇润滑脂几块钱包邮 ...

搜到电脑CPU风扇润滑脂,看介绍怎么也是锂基脂

电脑CPU风扇润滑脂 润滑油 美孚电机轴承黄油 打印机键盘导轨油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661232925

网友C:
昆仑 3号 或 2号  好像 2号 能稀一点.    28.8 包邮顺丰来着.     一大桶,  自己用的话 能传10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昆仑 3号 或 2号  好像 2号 能稀一点.    28.8 包邮顺丰来着.     一大桶,  自己用的话 能传10代.  ...

你在笔记本风扇上试过昆仑 2号么
加一次油可以连续用用多久没噪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在笔记本风扇上试过昆仑 2号么
加一次油可以连续用用多久没噪音呢? ...

我买的3号.  用在 3d打印机上 经常 连续开几天. 几百个小时有了. 目前还没啥问题.

网友D:
抽出机油尺,滴一滴进去全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3号.  用在 3d打印机上 经常 连续开几天. 几百个小时有了. 目前还没啥问题.  ...

你经常3d打印怪兽脑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出机油尺,滴一滴进去全部解决。。

你用汽车机油给笔记本风扇做润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汽车机油给笔记本风扇做润滑么

打印外壳啥的.

机油也用过. 效果都差不多. 但是感觉 机油干的能快一点. 另外 机油 可能会对某些塑料件有腐蚀. 让塑料件变脆.

以上都是为数不多的经验, 本身就没几个风扇让我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到电脑CPU风扇润滑脂,看介绍怎么也是锂基脂

电脑CPU风扇润滑脂 润滑油 美孚电机轴承黄油 ...

有号的,毛毛虫的黄色锂基脂基本都是3号。
至少得是2号,但2号毛毛虫或者袋装黄色锂基脂也很粘,而且里面的膨润土也很糟糕,只适合低速重载应用。

昆仑2号我试过,也太粘,电脑风扇可以转,但是转速比正常情况下要低。3D打印机可以用,它的动力没问题。

另外昆仑2号还有一个问题是基础油是矿物油,对塑料和橡胶很可能有影响。

汽车机油可以使用,但不是好选择,因为与油的设计工作环境不符。

适合的润滑脂的有的,但好的都很贵,而且不可能因为一个风扇买那么多,所以淘宝这些小包装的专用脂是个比较实际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号的,毛毛虫的黄色锂基脂基本都是3号。
至少得是2号,但2号毛毛虫或者袋装黄色锂基脂也很粘,而且里面 ...

1年加1滴足够了。。毕竟汽车24*365*18泡在机油里面,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号的,毛毛虫的黄色锂基脂基本都是3号。
至少得是2号,但2号毛毛虫或者袋装黄色锂基脂也很粘,而且里面 ...

你说的小包装的专用脂是哪种,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小包装的专用脂是哪种,可否给个链接

很适合但不太好买的:
长城牌4129号精密含油轴承润滑油
FITLUBE B100B

可以尝试且不太贵的:(无排序)
信越G-501(塑料/金属摩擦特化)
SW-92SA(来头不明)
鹰牌DLN5225(电刷特化)
NSK-PS2(低阻滚动特化)
THK-AFG(低阻滚动特化)
HOTOLUBE虎头 全合成高速轴承脂 1#
HOTOLUBE虎头 全氟聚醚润滑脂HT-300
HOTOLUBE虎头 全合成电风扇润滑油

重点:
润滑脂为1号或2号,粘度越低越好,其基础油为合成油而不是矿物油。
润滑油为合成油而不是矿物油。
无论润滑脂还是润滑油,都必须是塑料/橡胶友好的。

选HOTOLUBE的风扇油吧,有官方店,一搜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适合但不太好买的:
长城牌4129号精密含油轴承润滑油
FITLUBE B100B

我以前用的是美孚的电脑风扇润滑脂,效果好像不错

风扇油好像给普通电扇用的,效果会比润滑脂好么

电脑风扇一般是密闭防尘构造,和普通风扇构造区别好像挺大的
HOTOLUBE虎头无人机航模润滑脂遥控车防锈防卡顿长效润滑油脂是不是更适合笔记本风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是美孚的电脑风扇润滑脂,效果好像不错

无人机的不会适合,他们动力太大了

要找给低功率设备使用的低阻力润滑剂,油永远比脂阻力小,只是容易流走

网友E:
油干了基本轴也磨损了肉眼看不出来的,加油只能稍微改善,换风扇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干了基本轴也磨损了肉眼看不出来的,加油只能稍微改善,换风扇才能解决问题。 ...

你说的只能稍微改善什么意思
以前笔记本电脑风扇声音大,加润滑油马上就没问题了,为啥要换风扇呢?
这又不是台式机,不是马上能找到替代风扇的啊

网友F:
高速用油,低速用脂……

缝纫机油粘度太低,也不耐高温,很快就干了。润滑脂粘度太高,时间长了容易变油泥,需要定期清洗更换。

日系车常用的5W20机油粘稠度合适,耐高温性能好,有车的话换机油的时候拿个小瓶装一点,实属居家旅行必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只能稍微改善什么意思
以前笔记本电脑风扇声音大,加润滑油马上就没问题了,为啥要换 ...

到出现杂音时说明轴承已经干磨了一段时间,间隙变大了,加油也撑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速用油,低速用脂……

缝纫机油粘度太低,也不耐高温,很快就干了。润滑脂粘度太高,时间长了容易变油泥 ...

夏天用的风扇和电脑风扇大师都是用5W20么

网友G:
我前几年有次也是找不到润滑油。
就把车的机油尺抽出来,来回刮了几次弄了一盖子,确实很好用。

还干过一次囧的,拿家里跑步机的润滑脂给电风扇加油,果断GG,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几年有次也是找不到润滑油。
就把车的机油尺抽出来,来回刮了几次弄了一盖子,确实很好用。

跑步机的润滑脂把你电脑风扇弄坏了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跑步机的润滑脂把你电脑风扇弄坏了么

对。润滑脂变胶水了

网友:
小时候加菜油的路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对。润滑脂变胶水了

WD40洗洗还能用的。

网友:
5W20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速用油,低速用脂……

缝纫机油粘度太低,也不耐高温,很快就干了。润滑脂粘度太高,时间长了容易变油泥 ...

大师 出手,必属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WD40洗洗还能用的。

只用WD40洗过铁锈,这货也能洗油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几年有次也是找不到润滑油。
就把车的机油尺抽出来,来回刮了几次弄了一盖子,确实很好用。

跑步机的润滑脂跟一楼毛毛虫润滑脂是不是看起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