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55外部引脚唤醒低功耗,功耗过高问题

楼主(2022-08-24):
在使用stm32WB55开发项目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请问本坛大佬有没有遇到过,给指点一下,感谢!
问题描述:
1、我目前开发的小产品,对功耗要求比较高,在不工作时要进入待机standby模式,然后用户可以通过外部按键唤醒,点亮MCU;
2、程序中,启用PA0wakeup唤醒功能,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_HIGH);
3、然后进入待机模式:HAL_PWR_EnterSTANDBYMode();//进入待机模式
4、程序烧录进去后,第一次进入待机模式,测量电路电流50na到100na,电流很低;PA0按键唤醒后,再次进入待机模式,测量发现电路电流60多ua,这个差别有点大。
5、修改程序,改为RTC定时唤醒,发现,通过RTC唤醒后再进入待机模式,电路功耗始终稳定在几十na,低功耗效果非常好。

这里对通过按键唤醒待机模式,再进入待机模式后的功耗表现十分不解,在官方提供的例程中,按键外部唤醒待机模式,代码简单粗暴,按道理来讲,没有什么特殊需要设置的地方,仍然出现了第一次进入待机模式功耗很低,第二次进入功耗较高的奇怪现象。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头疼啊

楼主:
待机代码如下:
void Sys_EnterStandbyMode(void)
{
        LED_Red_On;
        LED_Green_On;
        delay_ms(1000);

//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SB) != RESET)
//     &&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C2SB) != RESET)
//    )//检查系统是否从待机模式恢复
//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SB);   //必须清除待机标志,才能顺利进入下次待机模式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C2SB);
                printf("待机唤醒复位 \r\n");
//        }
//        else printf("非待机唤醒复位 \r\n");

    HAL_PWR_Dis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_HIGH);//禁用所有使用的唤醒源:PWR_WAKEUP_PIN1 connected to PA.00
    HAL_RTCEx_DeactivateWakeUpTimer(&hrtc);

        delay_ms(5000);
        LED_Red_Off;
        LED_Green_Off;
        printf("进入待机模式 \r\n");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清除全部唤醒标志,否则无法唤醒
//    GPIOSetting_EnterShutdown();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_HIGH);//启用连接到PA.00的WakeUp PinW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hrtc,20479,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进入待机模式

}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和解决办法,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案分享如下:
问题原因:
1】wakeup按键电路,我直接把PA0通过按键接到VDD,加了个去抖100nf电容,其他就没什么。然而这个电路对普通按键没有问题,但对于要使用wakeup唤醒功能的按键则有问题。
2】当使用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_HIGH);使能按键唤醒功能时,上升沿有效,触发唤醒,但MCU内部不会自动对PA0上拉或下拉。对于1中的按键电路,我在使能按键唤醒前,对PA0初始化为下拉,结果就导致进入低功耗后,有60ua的电流消耗。
3】正确做法是:要么整个程序不对PA0作任何处理,直接使能按键唤醒功能,进入待机模式后,不会存在60ua的电流消耗;要么在gpio.c程序中对PA0初始化为输入GPIO_MODE_INPUT,GPIO_NOPULL不上拉或下拉。
另外,电路一定要正确,我的那个电路是错误的,正确电路如下图:

楼主:
我原来错误的电路也贴在这里,给大家参考:

网友A:
功耗低吗?na   ??
最近搞个msp430  rtc 待机  2ua

已经是经过 dcdc 了。锂电池供电。

网友B:
低功耗一定不要用芯片内部的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低吗?na   ??
最近搞个msp430  rtc 待机  2ua

这个功耗都高了,我实际测量功耗100na以下(待机模式),关机模式功耗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一定不要用芯片内部的上下拉

手册里面没有说明,自己测出来的,老费劲了

网友:
确实牛。  要 低功耗,确实要 对 io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