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串口屏主控芯片方案,以及目前自己找的方案对比

楼主(2022-08-25):
最近有串口屏项目需求,主控MCU驱动5寸854*480 IPS液晶,电容触摸,考虑到主控外扩SDRAM(显示缓存)+外扩FLASH(图片存储)占用面积大,成本也不一定有优势,正在寻找内置大RAM和FLASH的主控方案,目前找到的方案如下:
1. 好钜润TKM32F499方案:Cortex®-M4 内核,主频200MHz,内置叠封8M字节32位SDRAM,外接SPI Flash ;这个芯片好像是代码放在SPI FLASH中,启动后拷贝至SDRAM中运行,这样代码能加密吗?

2. 华新微特SWM32SRET6方案:Cortex®-M4 内核,主频120MHz,512KB FLASH,128KB RAM,内置叠封8M字节SDRAM,外接SPI Flash ;

3. 北京迪文T5L1方案:GUI与应用高度整合的单芯双核(51内核),主频250MHz,单独GUI CPU 核运行 DGUS II 系统(内置高速显存,外接16M SPI FALSH),单独 OS CPU 核运行用户 8051 代码或迪文 DWIN OS 系统,软件支持工具有利于降低GUI开发难度;

4. STM32F429或国产兼容芯片方案:通用的MCU方案,需要外扩SDRAM和SPI FLASH。

以上方案区别主要还是在显示缓存是否内置、以及供货、价格等,还有更好的芯片方案吗,请教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一家叫乐升的

网友A:
imx6 核心板,120一片,不比你上面的强?

网友B:
好像iTe的成本也有比较大优势

网友C:
F1C100S出来,那几位往边站站。

网友:
Nuc972,功能强大

网友:
esp32s3,  lvgl

网友D:
F1C100S
SWM34S
都是10多块钱,内置SDRA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1C100S出来,那几位往边站站。

可以跑 国产的 RTThread  ,Linuxt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跑 国产的 RTThread  ,Linuxt太麻烦了

裸奔, FreeRTOS,RT_Thread都可以,linux有点吃力

网友C:
原厂 Melis 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 Melis OS

能用RT_Thread那还可以,,,RT_Thread厂家生态感觉还可以。

网友F:
用乐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乐升的吧。。。。

这个好,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F1C100S
SWM34S
都是10多块钱,内置SDRAM

SWM34S比SWM32S资源更多:
SWM34S概述
- 内核:ARM® Cortex®-M33,最高工作频率 150MHz
- Flash: 512KB, SRAM: 128KB
- SDRAM: 8MB
- 1个RGB565接口(64Pin),1个RGB888接口(100Pin)
- JPEG硬件解码器,DMA2D
- USB OTG*1, I2C*2, SPI*2, UART*4, I2S*2, CAN*2, SDIO*1
- 5个32位高级定时器
- 3个比较器,4个运放,1个DAC
- 2个12位19通道的SAR ADC
- 工作电压为 2.0V - 3.6V
- 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 - 85℃
- 多种省电工作模式支持低功耗应用的需求
- 提供 QFP64 / QFP100 封装

网友:
还真有双核51?

网友G:
我也想找这样的硬件方案,不过我的是7寸屏,用过全志的,但是太封锁了,现在正在找其他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找这样的硬件方案,不过我的是7寸屏,用过全志的,但是太封锁了,现在正在找其他的方案 ...

优选ARM核,开放。
全志的芯片,资料都不好找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好像iTe的成本也有比较大优势

大彩用的就是ITE的,IT9854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WM34S比SWM32S资源更多:
SWM34S概述
- 内核:ARM® Cortex®-M33,最高工作频率 150MHz

听说JPEG硬件解码器,DMA2D  这个有些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SWM34S比SWM32S资源更多:
SWM34S概述
- 内核:ARM® Cortex®-M33,最高工作频率 150MHz

SW340 看起来很强大,不过不知道用在工业环境合不合适?  有量产过的小伙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找这样的硬件方案,不过我的是7寸屏,用过全志的,但是太封锁了,现在正在找其他的方案 ...

全志花钱找别人搞,像F1C100S花几万块钱,什么源码都有。

网友I:
君正 x1600,專門給工控領域定制的,君正開發環境非常開放
有 32MB / 64MB 內置內存可選,32MB 版本我估計 2 美金左右,具體要看用量
還有 16MB 的,不太適合跑 linux,可以跑小系統,價格更低
主頻 1.2GHz 左右
內部還有個小 MCU 可以做一些實時任務
外掛 spi nand,128 MBytes 行情價是 0.8 美金,量小會貴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君正 x1600,專門給工控領域定制的,君正開發環境非常開放
有 32MB / 64MB 內置內存可選,32MB 版本我估計  ...

+1, 支持CAN 和CDBUS,深圳和北京都有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彩用的就是ITE的,IT9854之类的

大彩也有f1c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imx6 核心板,120一片,不比你上面的强?

正点原子的吗?好象是近200元哦。

网友J:
F1C100S

V3S   其他方案 看都不用去看了  在成本上完全比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F1C100S

V3S   其他方案 看都不用去看了  在成本上完全比不过

谢谢,确实有优势,资料少些

网友:
F1C100S或者V3S芯片,不开放不透明,资料还特别少,最好是能找到内部人员,不然后续比较麻烦,等你量产时候就够你受的了,只能自己吃哑巴亏,关键你还没辙,这一块全志确实不太厚道,出芯片吧又遮遮掩掩地,真是坑死人不偿命

网友:
方案一不行?加密应该是基本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