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室里的吸顶灯选择注意事项?

楼主(2022-08-25):
卧室里要装个圆形吸顶灯,查了下,是不是符合下面标准就可以
1 LED, 可调光,全光谱
2 手机照射无频闪
3 外壳材料亚克力
4 LED 散热好,然后有散射的导光板
5 40CM  32W 左右的

看了下,大牌的有松下, 小米看了下,工艺也不错,价格都在300-400 左右

https://item.jd.com/10052390879657.html

https://item.jd.com/100036677584.html#crumb-wrap

其它的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要选能改装塞得下E27灯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能改装塞得下E27灯座的。。。

吸顶灯都是LED 直接贴在灯里面的,很薄,没有E27的

网友B:
30w太亮了。。睡眠灯可以3w 3000k灯足矣,就算不关灯睡也不刺眼。干活的话20w led足矣,但是注意这么大功率建议用灯管,否则散热不好老化很快。

网友C:
家里有条件就用松下荧光灯管,避免主照明用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条件就用松下荧光灯管,避免主照明用LED。

是蓝光和频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w太亮了。。睡眠灯可以3w 3000k灯足矣,就算不关灯睡也不刺眼。干活的话20w led足矣,但是注意这么大功率 ...

可以调光的
卧室里主光源还是要这么多的,不行就调的弱一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选能改装塞得下E27灯座的。。。

也喜欢这种灯座,
以后选择多,有LED,节能灯,日光灯,灯的价格也很便宜,
这种专用的LED灯动不动就几百元上千,坏了还只能换这个厂家的,

网友:
京东有松下的18w圆形吸顶灯卖,素色--白色的,简单实用,性价比很高,偶尔做活动79.00/个,便宜又大牌。10-20平方的卧室完全够用。
不过单色不能调光。

网友:
不想过几年就换的话,尽量选功率大的,LED都可以调光,不开那么亮就好了,
不然等亮度衰减了,还是要换灯
卧室装了松下49w,即使开最大亮度,不躺在床上直视灯的话,没有觉得很亮

网友:
我当时买的飞利浦的,价格稍微高点,但是非常值,感觉非常不错

网友:
京东就可以买到飞利浦的

网友D:
1688上选广东地区发货的"超级工厂"或者"实力商家",更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88上选广东地区发货的"超级工厂"或者"实力商家",更实惠

不是主要看品牌么?怎么和地区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