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个编程接口引脚可以猜测到是什么单片机吗?

楼主(2022-08-25):
通过这个编程接口引脚可以猜测到是什么单片机吗?  这是买的一个测温枪上的主板。MCU被打磨了。

网友:
楼主你的逗号是这么用的啊

网友:
大概率是PIC或者和PIC兼容的

网友:
但这个24Pin的封装很少见

网友:
看上去像合泰的HT66F3185

网友:
Holtek有专门的红外测温方案,应该蛮多人用的,20年那会他们出货量非常大。

网友:
两线编程的ic太多了啊,流行的8位机,32位机无数,

网友A:
不用猜了,看到PCK、PDA 肯定holtek的mcu,再看一下脚位应该是66F31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猜了,看到PCK、PDA 肯定holtek的mcu,再看一下脚位应该是66F3185,

是的   我查询了下 ,可以确定是合泰的了。   有推荐的最便宜的编程工具吗?  越便宜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查询了下 ,可以确定是合泰的了。   有推荐的最便宜的编程工具吗?  越便宜越好  ...

不一定是合泰,
粤原点有一款 MS95F2408 ,  也是类 PIC 核, 也是 1脚GND、24脚 VDD。   编程口也是 ISPCK、ISPDA。
                                                   工作电压范围: 1.9~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