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阵列uln2003有无对应的高压mos管阵列?

楼主(2022-08-26):
只找到一个耐压20V的型号,希望有耐压50V的型号。

网友:
uln2803  或者  uln2804

网友A:
不同品牌耐压和电流稍有区别

看见同事用,每通道直接驱动的0.5A电磁铁
八通道都使用起来
胆挺大

网友:
分立的MOS 管来搭不就行了   要多少 电压都可以

网友B:
TBD62003AFWG
VOUT = 50 V (MAX)
IOUT = 500 mA/ch (MAX)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D62003AFWG
VOUT = 50 V (MAX)
IOUT = 500 mA/ch (MAX)

感谢,这个符合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同品牌耐压和电流稍有区别

看见同事用,每通道直接驱动的0.5A电磁铁

我每个通道分开使用还挺好的,一次用两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每个通道分开使用还挺好的,一次用两片

负载电流多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D62003AFWG
VOUT = 50 V (MAX)
IOUT = 500 mA/ch (MAX)

真不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品牌耐压和电流稍有区别

看见同事用,每通道直接驱动的0.5A电磁铁

这不是胆大,而是根据设计做好保护和散热就可以了。。mos本来就是作为软开关用的,带感性负载主要风险就是切断瞬间的电压尖峰。

网友:
针式打印机的驱动的厚膜IC,里面也是MOS阵列,电流和电压都较高

网友:
最近一片2003,都要10多块啊,用不起了~~

换零散小功率mos管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