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USB devicegon功能的 最少引脚STM32!

楼主(2022-08-26):
求推荐带USB devicegon功能的 最少引脚STM32!  也就是搞一个虚拟串口用

网友:
SSOP20的只有:STM32F042F4P6/F6P6 070F6P6。其他没有了。

网友A:
ch552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52不香吗?

程序FLASH容量太小了,功能多,,塞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FLASH容量太小了,功能多,,塞不下

ch549 应该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549 应该香吧

这种封装的不好手工焊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封装的不好手工焊接吧?

SOP16都焊不了还是老实请人代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P16都焊不了还是老实请人代开发。

先百度看清楚呀,是  QFN-28 封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百度看清楚呀,是  QFN-28 封装

我这颗CH549难道是假的?

还是我们用的百度不是同一个?

网友:
有三种不同的封装, 后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颗CH549难道是假的?

我直接在XX商城看的,,没百度,以为商城比较全

网友:
gd32f350, 有qfn32和qfn2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