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串口接收到的波形数据在电脑上变换成声音播放?

楼主(2022-08-26):
如题,用音频采集模块采集的声音传给pc,播放一下声音确认一下采集效果。

网友A:
matlab按pcm直接播放,或者用其它pcm工具直接播放,或者转成wav格式播放。

网友B:
不需要实时吧?转换成wav格式吧。网上找下wav格式头,然后填充pcm数据,最后保存成文件再播放。我以前写过一个C#自己生成正弦波wav文件的,可以找下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实时吧?转换成wav格式吧。网上找下wav格式头,然后填充pcm数据,最后保存成文件再播放。我以前写过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按pcm直接播放,或者用其它pcm工具直接播放,或者转成wav格式播放。

matlab太大。pcm工具有好用的推荐么

网友:
private void CreatWav(string path, byte[] data, int DataCount)
        {
            int[] BinData = new int[DataCount * 8];
            int LastBit = 1;
            int Binary_Index = 0;
            for (int i = 0; i < data.Length; i++)
            {
                for (int j = 0; j < 8; j++)
                {
                    if (((data[i] >> (7 - j)) & 0x01) == LastBit)
                        BinData[Binary_Index]++;
                    else
                    {
                        if (LastBit == 1)
                            LastBit = 0;
                        else
                            LastBit = 1;
                        Binary_Index++;
                        BinData[Binary_Index] = 1;
                    }
                }
            }

            int BitLen = SampleRate / BitRate;//每一位的样本数44100/16=2756

            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path, FileMode.Create);
            byte[] Head1 = { 0x52, 0x49, 0x46, 0x46 };
            FS.Write(Head1, 0, 4);
            int len = (int)(SampleRate * 2 * 1 / BitRate * 8) * DataCount;//8是1byte对应8bits
            len += 46;
            byte[] Bytelen = { 0x52, 0x49, 0x46, 0x46 };
            Bytelen[0] = (byte)(len % 256);
            Bytelen[1] = (byte)(len % 65535 / 256);
            Bytelen[2] = (byte)(len % 16777215 / 65535);
            Bytelen[3] = (byte)(len / 16777215);
            FS.Write(Bytelen, 0, 4);
            byte[] HeadData = {
                0x57,0x41,0x56,0x45,//“WAVA”
                0x66,0x6d,0x74,0x20,//“fmt ”
                0x12,0x00,0x00,0x00,//过滤字节,一般为10H
                0x01,0x00,//格式种类,1为PCM
                0x01,0x00,//通道,单声道
                0x44,0xac,0x00,0x00,//采样率,22050   8K:401f  44100:44ac
                0x88,0x58,0x01,0x00,//每秒数据量(单位bytes),44100   16k
                0x02,0x00,//Data的数据块长度
                0x10,0x00,//数据位数:16bit
                0x00,0x00,
                0x66,0x61,0x63,0x74,//"fact"
                0x04,0x00,0x00,0x00,0xf8,0x2f,0x14,0x00,//这个加了才行,跟网站说明不一样
                0x64,0x61,0x74,0x61//Data
            };
            FS.Write(HeadData, 0, HeadData.Length);
            len -= 46;
            Bytelen[0] = (byte)(len % 256);
            Bytelen[1] = (byte)(len % 65535 / 256);
            Bytelen[2] = (byte)(len % 16777215 / 65535);
            Bytelen[3] = (byte)(len / 16777215);
            FS.Write(Bytelen, 0, 4);

            byte[] SinBit1;
            byte[] SinBit0;
            Int16 Value;
            for (int count = 0; count < BinData.Length; count++)
            {
                if (count % 2 == 0)
                {
                    SinBit1 = new byte[BinData[count] * BitLen * 2];
                    for (int i = 0; i < SinBit1.Length / 2; i++)
                    {
                       if (i < Changing_Value)
                            Value = (short)(32767 * i / Changing_Value * Math.Sin(FREQ1 * 2 * Math.PI * i / SampleRate));
                        else if (i > SinBit1.Length / 2 - ZeroBitWidth)
                            Value = 0;
                        else if (i > SinBit1.Length / 2 - Changing_Value - ZeroBitWidth)
                            Value = (short)(32767 * (SinBit1.Length / 2 - i - ZeroBitWidth) / Changing_Value * Math.Sin(FREQ1 * 2 * Math.PI * i / SampleRate));
                        else
                            Value = (short)(32767 * Math.Sin(FREQ1 * 2 * Math.PI * i / SampleRate));
                        SinBit1[2 * i] = (byte)Value;
                        SinBit1[2 * i + 1] = (byte)(Value >> 8);

                    }
                    FS.Write(SinBit1, 0, SinBit1.Length);
                }
                else
                {
                    SinBit0 = new byte[BinData[count] * BitLen * 2];
                    for (int i = 0; i < SinBit0.Length / 2; i++)
                    {
                       if (i < Changing_Value)
                            Value = (short)(32767 * i / Changing_Value * Math.Sin(FREQ0 * 2 * Math.PI * i / SampleRate));
                        else if (i > SinBit0.Length / 2 - ZeroBitWidth)
                            Value = 0;
                        else if(i > SinBit0.Length / 2 - Changing_Value - ZeroBitWidth)
                            Value = (short)(32767 * (SinBit0.Length / 2 - i - ZeroBitWidth) / Changing_Value * Math.Sin(FREQ0 * 2 * Math.PI * i / SampleRate));
                        else
                            Value = (short)(32767 * Math.Sin(FREQ0 * 2 * Math.PI * i / SampleRate));
                        SinBit0[2 * i] = (byte)Value;
                        SinBit0[2 * i + 1] = (byte)(Value >> 8);
                    }
                    FS.Write(SinBit0, 0, SinBit0.Length);
                }

            }
            FS.Close();
        }

中间那部分的数据你要自己改,我这里是做了fsk信号调制的。你主要看文件头,然后写你的内容,保存文件就好了

网友C:
使用Cool Edit PRO,可以播放P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Cool Edit PRO,可以播放PCM

-166
-6599
-11198
-583
-15978
-5689
-3024
-4578
-2724
-9354
-12273
-13353
-5922
-1538
-8867
-15
-7615
-3837
-7542
-9254

这种字节流粘贴进去就可以放?

网友D:
Goldwave 不考虑下?

啥头都不用加,直接 8bit/16bit 二进制文件就能放。指定好数据格式、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ldwave 不考虑下?

啥头都不用加,直接 8bit/16bit 二进制文件就能放。指定好数据格式、采样率:

这种格式的的txt文件能播放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9楼的软件一样,要二进制文件,字符串是不可以的,在电脑收到数据后保存后二进制就可以。看你的数据是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9楼的软件一样,要二进制文件,字符串是不可以的,在电脑收到数据后保存后二进制就可以。看你的数据是1 ...

不是16位的,是24位的。INMP441读取出来的,而且最高位是符号位,代表正负,上面是按照字符串的形式打印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16位的,是24位的。INMP441读取出来的,而且最高位是符号位,代表正负,上面是按照字符串的形式打印 ...

你需要先转成二进制的。
就算是24位,最差扩充到32位也就能兼容了

网友:
python 可以做到,我用算出来的数,不用文件,记得只靠好像是数组一样的结构,直接实时放出来,还能显示波形。几年过去,对python一点也不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先转成二进制的。
就算是24位,最差扩充到32位也就能兼容了

goldwave可以放txt的
[ASCII 44100Hz, Channels: 1, Samples: 441000, Flags: 3]
1869
9224
2742
11732
-166
1078
-6599

类似这样加个头就行
当然打开后要先"最佳化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ldwave可以放txt的

类似这样加个头就行

好东西,flags  是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东西,flags  是啥?

值域
0 float
1 sint16
2 double
3 sint2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值域
0 float
1 sint16

Samples  是采样点个数?

没找到"最佳化音量"这个按钮,只看到了最大化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