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SP32烧录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22-08-26):
程序编译没问题,串口也正常,烧录时出现上图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

重新又焊了一遍引脚,还是这样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在烧录失败后再次点烧录,会出现 Warning: Could not auto-detect Flash size (FlashID=0xffffff, SizeID=0xff), defaulting to 4MB 的错误提示

网友:
编译开始芯片型号选对了没

楼主:
使用了GPIO12,刚好又做了3.3V和5V的电平转换,被拉高了。拆了电平转换,可以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