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推荐一款同时能接SDRAM LCD和摄像头的STM32型号

楼主(2022-08-26):
推荐一款同时能接SDRAM  LCD和摄像头的STM32型号,  看了几个型号 FSMC驱动SDRAM时  IO口会与LCD冲突。  另外还要接CMOS摄像头。 130万像素。自带ram不够了,  STM32F4以上。 H7也可以, 芯片价格现在还能150内能搞定就行。

楼主:
用stm32的DCMI接口控制摄像头

网友A:
STM32H750 XBH6  (BGA封装)
如果是 LQFP封装的不能接  SDRAM

价格大概在100附近一片

LCD 有单独的 LTDC 接口      SDRAM 有单独的FMC接口
摄像头还没关注  你可以看看

上周库存  150片 全卖了  按80一个卖的

网友B:
cubemx软件直接打开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50 XBH6  (BGA封装)
如果是 LQFP封装的不能接  SDRAM

STM32H750 XBH6  这个有4层IO   4层板玩不转了。  STM32H750 IB四层板应该可以的。  有点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bemx软件直接打开选型

我试下  没用过   我这种F4都用寄存器写程序的人。 有点跟不上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bemx软件直接打开选型

号尴尬      选了FSMC接口就没有LCD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H750 XBH6  这个有4层IO   4层板玩不转了。  STM32H750 IB四层板应该可以的。  有点纠结了 ...

4层板不行吗?  不是一样画的呀,  4层板成本 和两层板差别不大了

我自己就4层板画完了   SDRAM 加  LCD  摄像头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层板不行吗?  不是一样画的呀,  4层板成本 和两层板差别不大了

我自己就4层板画完了   SDRAM 加  LCD ...

我的意思是4层搞不定了。  4层IO 那至少6层板 不然扇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4层搞不定了。  4层IO 那至少6层板 不然扇不出来。

  不会呀 我就4层  搞定了
你又不用全部扇出

而且SDRAM 你又不用接两路  一路就够了,我实际SDRAM也只贴了一路

又没啥难度 中间  GND  和  VCC

显示屏我还接了完整的 RGB888  你可以接RGB565省 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 我就4层  搞定了
你又不用全部扇出

4层那有可玩性,   我研究下这个芯片,0.8的bga还能手工焊下, 如果能扇出那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 我就4层  搞定了
你又不用全部扇出

我以前没有用过stm32h7,连接的外设IO比较多,怕连错,  您的电路图可以让借鉴下吗,只需要SDRAM和LCD部分。其他关建的涉及机密的可以删除。  感谢了。帮我少走点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没有用过stm32h7,连接的外设IO比较多,怕连错,  您的电路图可以让借鉴下吗,只需要SDRAM和LCD部 ...

你下载正点原子的 STM32H7的 原理图 ,直接参考就好

另外很多管脚都可以复用的   你不一定要全照着抄  ,可以cube上 配一下  ,别 管脚冲突了

另外 我不是很确定  摄像头和   SDRAM 脚是否会冲突 你自己研究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正点原子的 STM32H7的 原理图 ,直接参考就好

另外很多管脚都可以复用的   你不一定要全照着抄   ...

这方法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方法不错。

关注下实时价格
再决定方案

这颗芯片  我上个月刚卖了150颗  按80一颗卖的,之前买来70一颗
去年囤积来打算做点小设计的

现在正品商城的价格大概100-120这个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下实时价格
再决定方案

还好,  200以内都可以接受, 工业产品,只要后期价格别飞到500以上, 大陆拉闸后还能买到。 10年内能买到就行。用量不大 几百片一年。

网友:
150就不要想了,未升价前可以

网友C:
gd32f450zet6, 我试过sdram和8080并口tft可以同时使用,dcmi没试过。
现在才40元左右吧,32m sdram应该10元以内

网友A:
我是推荐你h750的人,如果你有时间折腾 f1c100s和V3S更适合你,自带ddr而且封装容易画,接摄像头应该也可以,性能跟H7差不多,价格非常非常便宜,就是资料不是全开放的,都是网友收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32f450zet6, 我试过sdram和8080并口tft可以同时使用,dcmi没试过。
现在才40元左右吧,32m sdram应该10元 ...

GD32也是考虑对象,有国产化需求,就是性能用于图像处理略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推荐你h750的人,如果你有时间折腾 f1c100s和V3S更适合你,自带ddr而且封装容易画,接摄像头应该也可以 ...

f1c100s和V3S这个公司没人会。 我们项目时间并不充裕。

网友C:
引用 楼主:
GD32也是考虑对象,有国产化需求,就是性能用于图像处理略低了点,

gd32f450和stm32f429基本一样啊, 标称主频200M不低了. 我实测能超400M.
默频要快那只能是STM32H750了
再就是STM32H7B0, 内置1.4M SRAM, 其中1M地址连续, 主频280M. 如果内存需求不高, 用这个可以把sdram省了, 布线也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32f450和stm32f429基本一样啊, 标称主频200M不低了. 我实测能超400M.
默频要快那只能是STM32H750了
再 ...

可能SDRAM省不了了, 我用的CMOS 130万, 采用的10位数据。一帧大概2.6MB  算法的内存估计还要3MB.  GD32我也没有用过  STM32F429的话有大把现成的代码可以用    也有利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SDRAM省不了了, 我用的CMOS 130万, 采用的10位数据。一帧大概2.6MB  算法的内存估计还要3MB.  GD32 ...

gd32f450的话你把底层调通了, 上层代码直接原样照抄就行了, 没区别啊.
反正你迟早要国产化, 不如现在就换了呗.
发个我的工程给你, gcc的, 如果你用keil/iar可能有的地方得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32f450的话你把底层调通了, 上层代码直接原样照抄就行了, 没区别啊.
反正你迟早要国产化, 不如现在就换 ...

十分感谢。我评估下开发GD的难度。 重来没有用过。 我们用的keil ,工业制造行业。 电子只是项目中一部分,机械 光学都有。 ,看下是否能找到局部直接能用的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评估下开发GD的难度。 重来没有用过。 我们用的keil ,工业制造行业。 电子只是项目中一部分 ...

nuc980芯唐的,我现在用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评估下开发GD的难度。 重来没有用过。 我们用的keil ,工业制造行业。 电子只是项目中一部分 ...

用的哪一颗传感器,可以找我外包啊,也是工业级的,也是KIEL开发,价格也便宜,内置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nuc980芯唐的,我现在用的这个

片子是不错,  弯弯的品牌。  有点忧虑。   我们的要求第一满足需要,第二供货有保障,第三开发便捷,第第四尽量国产化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