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华硕AX86U路由器,被水冲倒后竟然没有损坏

楼主(2022-08-26):
这个路由器我花了1460元买的。放在建筑工地给摄像头提供信号(工地比较大,需要将WiFi信号增强几倍)。

之前的帖子:

开始折腾华硕AX-86U电竞路由器,我希望将它的WiFi发射功率提高到8倍(117楼评测,继续购买第2台)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8409

前天下班的时候,突然发现工地没有WiFi信号了。检查发现AX86U灯全部暗了。

我是放工地的一个凳子上,上面再套了一个塑料袋。塑料袋是防止工地的尘土。这个地方不应该有水的。

我发现路由器内部竟然有很多水,而且塑料袋里面也有很多水!但路由器仍然立在桌子上,塑料袋也好好的套在路由器上。

我反复检查了塑料袋,没有破洞。里面有水,不可能的事情!!

我以为它已经损坏。死马当活马医,拿了工地一把落地风扇吹了一整晚。

第二天,一通电,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竟然灯亮起来,一切正常。

后来我想明白了,肯定是工人拿着高压水枪清洗墙壁,失手将高压水柱射入房子里面,正好射中路由器,将路由器射倒在地上,塑料袋露出来,水就进到路由器里面。工人怕承担责任,没有告诉我,悄悄将路由器重新放好....

我没有问工人,就算损坏了我也不好找他们赔偿,而且他们肯定不认。何必自讨没趣。就当做没有事情发生好了。

网友A:
这很神奇啊,按道理如果进水了很容易发生腐蚀导致断线什么的,不可能风扇吹吹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神奇啊,按道理如果进水了很容易发生腐蚀导致断线什么的,不可能风扇吹吹就好的。 ...

关键是进水后,机器已经关机。

估计这机器设计有进水保护机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进水后,机器已经关机。

估计这机器设计有进水保护机制。

也许是心存愧疚的工人们,帮忙关路由器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心存愧疚的工人们,帮忙关路由器了的呢~

不可能的。工人的智商哪有这么高 :)

而且为了掩饰,他们不会关机。

我发现机器关机的时候,路由器背面的开关是开着的,电源也是插上的,我还量了12V电源适配器是正常的。

所以当时我才认为机器已经损坏。

网友C:
已经进过水,还是拆出看看主板,如果所有元器不会进水,还是拿到水龙头去冲洗一下,再晾干,趁天晴太阳暴晒一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进过水,还是拆出看看主板,如果所有元器不会进水,还是拿到水龙头去冲洗一下,再晾干,趁天晴太阳暴晒 ...

你这是馊主意,怎么样也不能水龙头冲洗呀,避免水上的杂质影响电路和元件的性能,最好用酒精或者用洗板水擦洗,然后再吹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馊主意,怎么样也不能水龙头冲洗呀,避免水上的杂质影响电路和元件的性能,最好用酒精或者用洗板水 ...

没问题的,水龙头自来水是清洁的,以前的286主板电池漏液腐蚀,不这样清洗迟早坏掉,这样彻底清洗过,暴晒弄干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处理过N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进过水,还是拆出看看主板,如果所有元器不会进水,还是拿到水龙头去冲洗一下,再晾干,趁天晴太阳暴晒 ...

没有必要。工人冲的是自来水,干净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馊主意,怎么样也不能水龙头冲洗呀,避免水上的杂质影响电路和元件的性能,最好用酒精或者用洗板水 ...

现在很多电脑二手贩子都用水洗显卡和主板

对于这些使用预期寿命也就2年的消费品玩意
坏了再重新买一个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馊主意,怎么样也不能水龙头冲洗呀,避免水上的杂质影响电路和元件的性能,最好用酒精或者用洗板水 ...

你是太矫情了嘛,那些二手老都是自来水加洗衣粉把板子泡一天然后冲洗就好了,哪里来的那么多坏的嘛:)
平常的线路锈蚀,很多原因是带电情况下出现了点解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电脑二手贩子都用水洗显卡和主板

对于这些使用预期寿命也就2年的消费品玩意

这东西1460元。我准备使用10年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东西1460元。我准备使用10年的啊。

10年不夸张的。

我2015年淘宝买的二手华硕RT-N16 208元人民币。其实可以继续使用的。

这机器我查了一下,应该是2010年前的产品。到今天已经12年。

刷了tomato,非常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是太矫情了嘛,那些二手老都是自来水加洗衣粉把板子泡一天然后冲洗就好了,哪里来的那么多坏的嘛:)

那可不是,我两台手机都是水龙头洗坏的。

不信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可不是,我两台手机都是水龙头洗坏的。

不信你可以试试。

通电进水会大概率损坏。

所以,我楼主位才说华硕这路由器厉害,可能有进水保护设计。探测到进水,切断整机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进水会大概率损坏。

所以,我楼主位才说华硕这路由器厉害,可能有进水保护设计。探测到进水,切断整 ...

是的,及时关机应该不会,我之前有台手机进水后,反应就是偶尔行偶尔不行,然后关机用水冲洗后,吹干,彻底不行了。

网友G:
一个电视遥控器被孩子头朝下扔到水杯子里了,电池那头没泡水,拿出来甩甩,放了两天还能用,但一个月后彻底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电视遥控器被孩子头朝下扔到水杯子里了,电池那头没泡水,拿出来甩甩,放了两天还能用,但一个月后彻底 ...

估计你没有将电池取出来后再烘干。

而是一直通电,里面慢慢电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东西1460元。我准备使用10年的啊。

10年估计你都会因为性能问题早换了……
我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换了5个路由器了,一个都没坏……

全新NW752,4Mbps小水管够用,在考虑要不要扔了
全新K2,宽带换成20Mbps了,送人了
二手K2P,手改USB、内存、Flash,内网才百兆,在考虑要不要扔了
二手RT-N56U,千兆内网,补点
二手EA8500,现在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年估计你都会因为性能问题早换了……
我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换了5个路由器了,一个都没坏……

N16我们仓库仍然在使用。宽带只有4兆,没有瓶颈。(没有看错,电信4兆宽带,现在仍然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N16我们仓库仍然在使用。宽带只有4兆,没有瓶颈。(没有看错,电信4兆宽带,现在仍然有)。

现在居然还有这种小水管啊……
当初我用4Mbps的时候用的是磊科的75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居然还有这种小水管啊……
当初我用4Mbps的时候用的是磊科的752

4兆包年960元。

电信一直要我们升级成100兆,1200元/年

我拒绝。因为4兆已经够用。仓库4兆已经足够快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0年估计你都会因为性能问题早换了……
我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换了5个路由器了,一个都没坏……

k2p明显是千兆交换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k2p明显是千兆交换机啊

K2P的LAN口到LAN只有300Mbps左右
N56U是能跑900Mbps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4兆包年960元。

电信一直要我们升级成100兆,1200元/年

4Mbps还要960……抢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4Mbps还要960……抢钱啊……

电信本来就是抢钱。

我村里的电信宽带更贵,1380元/年起步。

网友:
水冲是可以,过孔多,无防锈的板子,寿命有没得问题

网友:
我的手机脏了一直是水洗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10年估计你都会因为性能问题早换了……
我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换了5个路由器了,一个都没坏……

k2p 要扔的话  扔给我吧

网友J:
最近家里用的小米4A路由器信号很不稳定,信号穿墙能力也差,导致我的监控摄像头经常掉线,我目前是弱电箱里面光猫那里接一个路由器A,再每个房间再配置一个路由器连接到路由器A上面,坛友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近家里用的小米4A路由器信号很不稳定,信号穿墙能力也差,导致我的监控摄像头经常掉线,我目前是弱电箱里 ...

我之前试了mesh 老是出问题。

现在是使用华硕ax86u搞定。将发射功率升级几倍解决。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试了mesh 老是出问题。

现在是使用华硕ax86u搞定。将发射功率升级几倍解决。 ...

莫大这个路由器穿墙能力如何,三堵墙后信号会衰减一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莫大这个路由器穿墙能力如何,三堵墙后信号会衰减一半吗

反正我以前广州的房子和我东莞的工地,覆盖都非常差,经常出问题。

换了ax86u后,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k2p 要扔的话  扔给我吧

挂鱼上面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最近家里用的小米4A路由器信号很不稳定,信号穿墙能力也差,导致我的监控摄像头经常掉线,我目前是弱电箱里 ...

直接上AC+AP的方案嘛,弱电箱放一个主路由和一个AC控制器,然后有线链接各个房间的AP,AP最好用吊顶的那种,信号覆盖会好很多。主路由用好一点的,不要用光猫自带的路由,光猫能改成桥接模式更好。另外不建议小米这种货色,国产最次也上个TPLINK,有条件上思科,H3C之类的更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直接上AC+AP的方案嘛,弱电箱放一个主路由和一个AC控制器,然后有线链接各个房间的AP,AP最好用吊顶的那 ...

我有一个房间没有有线网络接口的,我看普联有一套一母三子的方案,九百多块,子路由是那种无线的超薄贴墙的,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个房间没有有线网络接口的,我看普联有一套一母三子的方案,九百多块,子路由是那种无线的超薄贴墙 ...

不推荐购买,直接买一个千元华硕比三个tp子母路由好太多,以后不要了卖掉能回血,tp直接0回血。tuf ax5400现在800不到很划算。ax86u  1450左右。你最好把具体需求与家里平面图发出来这样才好推荐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反正我以前广州的房子和我东莞的工地,覆盖都非常差,经常出问题。

换了ax86u后,就解决了。

ax86u usb插一个大容量优盘或者usb固态硬盘盒做家用nas非常好用。直接多台家用电脑映射为网络硬盘,可以同时手机电脑电视机访问同一个硬盘。我的华硕tuf ax5400路由器插一个256G  优盘速度可以连续60M的速度,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个房间没有有线网络接口的,我看普联有一套一母三子的方案,九百多块,子路由是那种无线的超薄贴墙 ...

我就是换下了tp 3台mesh的方案。还是基本全新,有包装。

你要就半价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个房间没有有线网络接口的,我看普联有一套一母三子的方案,九百多块,子路由是那种无线的超薄贴墙 ...

你说的应该是mash方案吧,建议还是看看纯AC+AP方案,稳定性会高一些。一个房间没网口具体看你的房间位置环境,通常情况下隔壁的AP能覆盖到。超薄贴墙的受限于尺寸发热量偏大,信号偏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不推荐购买,直接买一个千元华硕比三个tp子母路由好太多,以后不要了卖掉能回血,tp直接0回血。tuf ax540 ...

弱电箱在红圈位置这里,我现在用的是普联的一款200左右的路由器直连光猫,不知道是不是被弱电箱的外壳屏蔽了一层的问题,整体这个路由的信号都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主卧信号最差,要是穿透能力强点我都不需要AP,直接一个路由就够了,距离都不算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换下了tp 3台mesh的方案。还是基本全新,有包装。

你要就半价给你。 ...

谢谢莫大,我看还是跟你一样一步到位,在狗东买个千元华硕试一下,要是穿透能力不够再退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个房间没有有线网络接口的,我看普联有一套一母三子的方案,九百多块,子路由是那种无线的超薄贴墙 ...

tplink家的设备淘宝和京东价格都虚高,去1688/或者咸鱼找,同样是全新的会便宜很多。AC选最便宜的TL-AC100就行,价格200出头,注意要用4.0版本的,这个版本才支持新的AP以及无缝切换。AP选TL-XAP3000GC/TL-XAP3007GC这2款基本一样都是双频wifi6,千兆有线网口,5G都带高功率的EFM芯片,5G最高支持2402Mbps,高通芯片支持kvr无缝漫游,价格400以内。常规120平左右的房间布局2个AP可以完整覆盖,老家300平米,用了2个基本上没有死角。还可以上更高级别的XAP5400GC/XAP5407GC支持2.5G的有线网口,5G的无线速率4804Mbps,价格就比较贵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弱电箱在红圈位置这里,我现在用的是普联的一款200左右的路由器直连光猫,不知道是不是被弱电箱的外壳屏 ...

那些地方还有网线接口?
高端路由器个头大普遍巨大立体,天线4-8根或者更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L:
那些地方还有网线接口?
高端路由器个头大普遍巨大立体,天线4-8根或者更多 ...

三个黑圈位置有网线接口

网友M:
引用 网友L:
ax86u usb插一个大容量优盘或者usb固态硬盘盒做家用nas非常好用。直接多台家用电脑映射为网络硬盘,可以 ...

我一年前试过,ax86u插移动硬盘有问题。不访问硬盘没啥事,只要通过网络访问了硬盘里的内容,路由器内存很快升到95%,直接影响是网络变的很不稳定。查了说是Linux文件系统的缓存机制产生大量的内存占用,关键是这个缓存不会自动清理。我写了个定时清缓存的脚本临时解决。后来直接不插硬盘了。比较奇怪的是我之前的华硕ac68u就没有这个问题,感觉是ax86u梅林固件的bug,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三个黑圈位置有网线接口

要看玄关有没有地方地方放路由器,好的路由器很大一个不可能放进弱电箱的。而且放玄关只可以保证大厅5ghz频率wifi网络高速,其它地方只能是5ghz覆盖没问题。现在2.4拥堵,网络速度慢稳定性差,不应该使用。

推荐如下:

1:弱电箱增加一个8口铁壳千兆交换80左右就可以买到很不错的。
2:买一个华硕tuf ax5400主路由器放大厅电视桌上面,wan接交换机,lan口接电视机。
这样玄关哪里美观,主路由远离卧室相对对人影响小,大厅厨房次卧室都是享受5ghz超高速,主卧室覆盖没问题速率有可能因为墙壁下降,但是覆盖依然好。次副卧速率最差,可以用差点的2.4频率。如果主卧速率不能千兆以上可以再考虑增加一个华硕有线aimesh路由器。
3:所有水晶头要全换cncob牌子6类镀金水晶头,不然2年后就网络不稳定。鉴别水晶头是否镀金办法就是把水晶头丢室内窗台上,3个月触点不变暗变色就是好水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一年前试过,ax86u插移动硬盘有问题。不访问硬盘没啥事,只要通过网络访问了硬盘里的内容,路由器内存 ...

我的没有这么问题,官方固件与官改梅林都没有问题,作为内网共享网络硬盘真的方便,特别长期不断电不频繁写入,这个可以大大提高可靠性,延长存储器寿命。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要看玄关有没有地方地方放路由器,好的路由器很大一个不可能放进弱电箱的。而且放玄关只可以保证大厅5ghz ...

非常感谢坛友的建议,水晶头这个建议不错,我家的网口确实时不时的不太稳定,我升级一波,狗东上看cncob牌子6类镀金水晶头也挺便宜的,一块多一个,另外打算买一个华硕路由试试效果(莫大建议的那个小贵,我家面积不大5400试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坛友的建议,水晶头这个建议不错,我家的网口确实时不时的不太稳定,我升级一波,狗东上看cncob ...

要买可以刷梅林固件的。先打听一下能否破解功率限制。便宜的机器估计硬件决定了不能提高发射功率。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买可以刷梅林固件的。先打听一下能否破解功率限制。便宜的机器估计硬件决定了不能提高发射功率。 ...

谢谢莫大提醒,我问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莫大提醒,我问问客服

客服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官方不推荐你刷第三方固件的。

需要下面清单类的机型才能刷梅林。估计可以破解功率限制的,还更苛刻,因为需要硬件支持。

ax86u非常笨重,估计是功率管的散热片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客服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官方不推荐你刷第三方固件的。

需要下面清单类的机型才能刷梅林。估计可以破解功 ...

确实如莫大所说,客服不正面回答我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谢谢莫大提醒,我问问客服

tuf ax5400可以调节功率的。我自己在用,刷了梅林固件也安装了功率调节软件。需要官改梅林固件的话这个帖子艾特我 。

虽然性能比不上ax86u但是跑车外形炫酷,rgb信仰灯光加持性能翻倍,6天线比较显得有档次。

ps
既然你打算购买,那我把推荐的千兆交换机也分享上来吧,看有没有需要升级的。8口铁壳千兆交换70元,只要不是骨灰级别玩家,这个性价比很高。发热非常小可靠性也没毛病,自己买了5个在用。

拆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确实如莫大所说,客服不正面回答我

客服不回答你是因为她们也不知道,tuf ax5400比较新的款式,前一年6月份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L:
tuf ax5400可以调节功率的。我自己在用,刷了梅林固件也安装了功率调节软件。需要官改梅林固件的话这个帖 ...

你真狠,639mw。

我ax86u也只敢开501mw。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真狠,639mw。

我ax86u也只敢开501mw。

5ghz全覆盖是没问题,就是对角比较远的房间速率达不到1200mbps比较郁闷,看站长刷梅林装了wifi boost软件我也立马就刷了,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L:
5ghz全覆盖是没问题,就是对角比较远的房间速率达不到1200mbps比较郁闷,看站长刷梅林装了wifi boost软件 ...

你的固件哪里下载?造福其他坛友吧。

这路由器价格很友好,只是ax86u一半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固件哪里下载?造福其他坛友吧。

这路由器价格很友好,只是ax86u一半价格。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0066-1-1.html

已经单独发帖上传固件。

虽说性能方面是远远比不上AX86U但是价格比较友好,无线信号覆盖好,造型比较好看,自己用也很稳定可靠未发现不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