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再也不买绿联的线了,太失望了

楼主(2022-08-26):
我不到一年前在京东自营买了大概10条绿联USB Type-C 手机充电线。

一年没到,几条用得频繁的线全军覆没。或者内部已经断开无法使用,或者外壳断开露出内芯线。

附;我的购买记录

楼主:
今晚我在广州,使用另外一条绿联线给手机充电。

这条线又开始出现问题,靠近手机的那个插头内部线肯定已经断开。时断时不断。

楼主:
求质量可靠的替换品牌。京东自营有以下品牌:

网友:
用华为的?我的原装线三年了还没坏

网友A:
苹果原装线一样会在线头处破皮,外皮差不多两年就会老化变脆,好几条了……

现在买线都买编织网的,稍微耐用一点。

网友:
苹果原装线老化是由于环保要求,企标高过国标。

网友B:
这东西未必要京东买,OEM线品质也不错,比如下面的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589896896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未必要京东买,OEM线品质也不错,比如下面的这个。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 ...

好,我买了几条试试。如果好用,总共要买20条,之前的线全部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原装线一样会在线头处破皮,外皮差不多两年就会老化变脆,好几条了……

现在买线都买编织网的,稍微耐 ...

苹果原装线是环保材料,非常柔软舒服,缺点就是寿命短。
买过几根兼容线普通塑料反倒很耐用,就是硬了点

网友C:
安克创新ANKER,就是做移动电源,数据线起家的,
倍思,做外贸的,我用了好几根线都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克创新ANKER,就是做移动电源,数据线起家的,
倍思,做外贸的,我用了好几根线都感觉不错 ...

1年后才能评估。

反正这次我已经将绿联列入了黑名单。

网友:
罗马仕目前用下来还可以,之前也是用绿联,后来也直接拉黑了

网友D:
三星的CtoC线,稍微有点硬,质量很好。
问问苹果猫,他在哪买的线,包布的A转C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CtoC线,稍微有点硬,质量很好。
问问苹果猫,他在哪买的线,包布的A转C也很好用。 ...

哪里能买到三星原装线?淘宝估计很多冒牌。

网友E:
绿年品质控制有问题
以往上当之后原理了ta

网友:
我用无线快充,就没这个烦恼了。车载也是15W还是20W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年品质控制有问题
以往上当之后原理了ta

绿联这个品牌毁了。

我买了这么多年,以后不会再买。

而且会提醒所有人不要再买。

网友:
这年头线还用专门买线?平时各种电子产品几乎都会送线,我都积累了一抽屉了,虽然质量参差不齐,选好的用就是了

网友:
国产手机的原装快充线质量都不错,够粗够硬,以前苹果原装线几个月就会坏,几年没用了

网友:
我买的倍思 ,用了两年了还很好用,没有坏

网友F:
以前买了绿联的USB线   这是用不了多久 就坏。。
绿联的USB HUB也是一样,质量不怎么样。

后面一直这家买,价格便宜。质量也不错。。主要还有我们电工喜欢的拆解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7uh2ssf856

网友G:
确实价格和苹果差不多,现在的垃圾产品确实太多,大部分都是污染地球垃圾,
绿联在我心目中与小米,联想,飞利浦等还是有一些差距

网友:
之前买的蛮多绿联的东西,有一次一个Type-C转A口的拓展坞烧掉了,然后把插在上面的设备也烧掉了,不想用他家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价格和苹果差不多,现在的垃圾产品确实太多,大部分都是污染地球垃圾,
绿联在我心目中与小米,联想, ...

绿联和小米哪家好?

网友: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mp;utm_term=CopyURL

可以试试这个,跟买手机配的线是一样的

网友:
买品胜的,我配件几乎都是他家的。价格实惠,至今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绿联的USB延长线,买过2条,其中1条还是短路的
还好,对方给免费再送了1条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绿联和小米哪家好?

我觉得小米的好,自己是个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原装线一样会在线头处破皮,外皮差不多两年就会老化变脆,好几条了……

现在买线都买编织网的,稍微耐 ...

编织网也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小米的好,自己是个米粉

我感觉小米的东西,就净化器还行,其它都是垃圾。

我买过几样小米的东西,更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原装线一样会在线头处破皮,外皮差不多两年就会老化变脆,好几条了……

现在买线都买编织网的,稍微耐 ...

使用习惯问题吧,我的两条苹果原装线都完好,时间最长的用了有10年了

网友:
绿联公司已经走到上市流程了,产品质量可想而知了。听说现在都是让小厂贴牌,已经不是当初自产的良心货了。

对了,绿联的dp-dp线别用!不止是质量问题,并且还有阵脚连接关系错误的问题,用了烧显卡。(听说后续产品修复过,但也不敢用,名声臭了)

网友:
苹果原装线一样会在线头处破皮,外皮确实也是差不多两年多,还是静止放在桌面上不移动的那种。

网友:
在完好的时候,可以用热缩管把接头处热缩包一下(用透明较软的那种),可以增加使用寿命。。。
(常使用的那些杜邦线,我这样处理了,使用了很长时间都没坏了。。)

网友:
现在大部分是无线充电。。

网友H:
买这种,接口处有延长保护的。我这个用了一年多了,天天折腾,一点都没破皮。
明明是淘宝买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链接,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买了绿联的USB线   这是用不了多久 就坏。。
绿联的USB HUB也是一样,质量不怎么样。

这个NB,忍不住下手了2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这种,接口处有延长保护的。我这个用了一年多了,天天折腾,一点都没破皮。
明明是淘宝买了,无论如何都 ...

淘宝购买记录/收藏夹有时候是区分大小写的,比如商品是大写的"USB",你用小写的usb是搜不出来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具体规则不清楚,我遇到过。另外有些时候特别是双11/618之类的日子,搜索功能会抽风,过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I:
数据线我都是买拼多多两三块的, 坏了就丢, 不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数据线我都是买拼多多两三块的, 坏了就丢, 不可惜

数据线一年才花几十元。时间线不好,使用起来很恼火。

网友:
绿联,品胜等用过,都是一年左右的寿命,数码城买的SIKENEI的用了一年多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买了绿联的USB线   这是用不了多久 就坏。。
绿联的USB HUB也是一样,质量不怎么样。

收到货,质量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买了几条试试。如果好用,总共要买20条,之前的线全部扔掉。

回头也买个试试

网友J:
买过绿联的M2接口硬盘盒,结果配送的Type-C线是坏的,找绿联天猫旗舰店客服,说不能单独换线或者补发,只能把硬盘盒拆下来带着线全部寄给他们再换,理由是每款硬盘盒与线是一一对应的,不能通用,我TM着急用才买的M2硬盘盒,只好自己买根线,生平第一次在猫宝天猫差评,从此绿联一生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能买到三星原装线?淘宝估计很多冒牌。

某宝不可靠,JD自营的没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货。
我有几根紫米的,用了不到一年,目前质量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买过绿联的M2接口硬盘盒,结果配送的Type-C线是坏的,找绿联天猫旗舰店客服,说不能单独换线或者补发,只能 ...

推荐一下你买的那款包布的A转C线吧,质量挺好的。

网友:
绿联几年前也基本在我黑名单。
曾经公司申请过一条USBA的线就是绿联,新线就没法用了。后面剪短后排查,有根线是不通的,自己重新接才好。
所以就算现在东西有所改善~我也不会有啥好印象

网友K:
绿联的一些产品感觉是外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下你买的那款包布的A转C线吧,质量挺好的。

那款A转C线是1688上买的,总体来说柔软度,外包裹材料以及接头加强做的不错
但是有几个问题,第一跑不了USB3.0,第二,跑大电流线材升温明显,现在对USB线
能跑3.0以及快充都是基本要求了,我买的这款线显然不够条件,所以就不推荐了

网友:
绿联我大概6年前买过它的USB HUB,结果用了一段时间就有问题,有个口子不识别,从此不会再买任何绿联的东西
买绿联的真的不如买更便宜的山寨的,绿联价格不高但是那个质量真的比不上它那个价格

网友:
手里有一根超细的绿联千兆网线在用,用着没发现问题,其他没用过
21楼的线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K:
绿联的一些产品感觉是外包的

我们公司有给绿联供应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买了绿联的USB线   这是用不了多久 就坏。。
绿联的USB HUB也是一样,质量不怎么样。

迟到的评测:

我买的2米Type-C到Type-C白色线,发现太硬,并且存在接触不好的问题。

黑色的typeA到type-c 2米线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我在广州,使用另外一条绿联线给手机充电。

这条线又开始出现问题,靠近手机的那个插头内部线肯定已经 ...

我有摄像头视频,用绿联充电头,那输出5伏端有高压输出,有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