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懂吗?【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2-08-27):
*)  型號 1/2    6BM8玻璃真空管,是英國的大盾無线电阀門有限公司製造的, 共两個*) 二极管型号1N4007     1000  PIV  共肆粒*)买台湾晶振  是100KHZ  共两個* )买插脚電容器50 皮法(英文是PF)共3個*  )买插脚電容器 0.003 uF(即 微法)  共叁粒* ) 买插脚電容器0.005 uF   (即微法)能承受  200K 伏电压   共叁粒* )买插脚電容器15 皮法(即英文PF) 共叁粒* )买插脚電容器0.001 uF (即微法)共肆粒*  )买插脚電容器0.01 uF (即微法)  共叁粒* )买插脚電容器 1 MF    ,(1 毫法)共叁粒* )买插脚電容器40 MF    ,(40毫法),能承受400伏电压  共叁粒* )买插脚台湾可变電容器  365 皮法 (英文即 365 PF )      共两個* )买插脚电阻47K    共伍粒* )买插脚电阻47欧姆, 共叁粒* )买插脚电阻22K     不能超过 1瓦 的规定参数(即1 Watt 内,防止烧坏电阻)共伍粒* )买插脚电阻1K   不能超过1瓦(即1 Watt )的规定的限度参数, 主要防上烧坏插脚电阻,  共叁粒* )买插脚电阻180K    共肆粒* )买插聊电阻350K   不能超过10瓦 (即是不能超过10 Watt   的限度规定参数,  主要防止烧坏插脚电阻)*) 买台湾变压器,電感铁芯  20MA  (即在变压器次级线圈,次级线圈有中间有漆皮线抽出线,允許通过 20毫安电流通过)共壹個* )买插入线圈,漆皮线直线线径1.025英寸的绕成的线圈,(即 是参数 1 又1/4 的漆皮线线径)绕成的,  组成如下参数      100 --  L1   =  82  T(即82 匝, 即#20  e)        80 --  L2  =   30  T (即30匝 即# 28 e )

楼主:
我是看不懂

网友:
“有大神知道懂吗?”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楼主要焊胆机功放?

要发到HiF论坛,而不是傻孩论坛。

网友:
大神估计也看不懂楼主要问什么问题,制作音频放大胆机变压器?制作电子管收音机?制作收音机天线 中周?

网友:
用正则表达式换下行,勉强看出是个购物清单,买XXX,共XXX个:

*)型號 1/2    6BM8玻璃真空管,是英國的大盾無线电阀門有限公司製造的, 共两個
*)二极管型号1N4007     1000  PIV  共肆粒
*)买台湾晶振  是100KHZ  共两個
*)买插脚電容器50 皮法(英文是PF)共3個
*)买插脚電容器 0.003 uF(即 微法)  共叁粒
*)买插脚電容器0.005 uF   (即微法)能承受  200K 伏电压   共叁粒
*)买插脚電容器15 皮法(即英文PF) 共叁粒
*)买插脚電容器0.001 uF (即微法)共肆粒
*)买插脚電容器0.01 uF (即微法)  共叁粒
*)买插脚電容器 1 MF    ,(1 毫法)共叁粒
*)买插脚電容器40 MF    ,(40毫法),能承受400伏电压  共叁粒
*)买插脚台湾可变電容器  365 皮法 (英文即 365 PF )      共两個
*)买插脚电阻47K    共伍粒
*)买插脚电阻47欧姆, 共叁粒
*)买插脚电阻22K     不能超过 1瓦 的规定参数(即1 Watt 内,防止烧坏电阻)共伍粒
*)买插脚电阻1K   不能超过1瓦(即1 Watt )的规定的限度参数, 主要防上烧坏插脚电阻,  共叁粒
*)买插脚电阻180K    共肆粒
*)买插聊电阻350K   不能超过10瓦 (即是不能超过10 Watt   的限度规定参数,  主要防止烧坏插脚电阻)
*)买台湾变压器,電感铁芯  20MA  (即在变压器次级线圈,次级线圈有中间有漆皮线抽出线,允許通过 20毫安电流通过)共壹個
*)买插入线圈,漆皮线直线线径1.025英寸的绕成的线圈,(即 是参数 1 又1/4 的漆皮线线径)绕成的,  组成如下参数      100 --  L1   =  82  T(即82 匝, 即#20  e)        80 --  L2  =   30  T (即30匝 即# 28 e )

网友:
用到100K的晶振,难道是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