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比2512功率大的电阻。体积不能比2512大太多。谢谢

楼主(2022-08-28):
求推荐,比2512功率大一点的电阻。体积不能比2512大太多。谢谢

2512封装的长宽是:6.4mm*3.2mm。

网友:
换插件吧

网友:
多大电阻?贴片康铜片?

网友:
2512有合金材料的,功率大

网友:
比2512大的:

1225,3W(横向2512)

2725, 3~4W

2728, 3~4W

3920, 4~5W(锰铜)

4527, 5W

5930, 7W

网友A:
合金电阻,封装一样,功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金电阻,封装一样,功率大

这是找到的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还有就是叠2个并联

网友:
合金电阻

网友:
康铜, 锰铜丝。

网友:
侧立,并排摆一排

网友:
用两个2512并排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