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手动干翻 alibaba pc safe service

楼主(2022-08-28):
笔记本平时挂着一些传感器/调试设备,所以基本不能关机。

今天重启后发现 alibaba pc safe service 一直在作祟,CPU/硬盘 使用量一直名列前茅。
使用 filemon 检测,发现进程不停在访问 catroot,就是遍历读取没完没了。
虽说不至于造成系统卡顿,但这热的天气看着就不爽,于是尝试关闭。

由于属于安全(流氓)进程,手动结束 C:\Program Files (x86)\AlibabaProtect 内进程搞不定。
好在有 PE 可以折腾,直接进 PE 手动删除 C:\Program Files (x86)\AlibabaProtect 整个目录。
为防止其他进程修复,在该目录下创建同名文件,施以【attrib +s +r】魔法,使占位空文件具有系统属性更难破坏:

之后重启,发现整个世界都安静了:笔记本不热,CPU 平均温度下降约 10 度。查看服务,终于被干翻起不来了:

--------------------------------------------------------------------------------------

以上,周末干翻了阿里的安全(流氓)进程 alibaba pc safe service,给笔记本降降温。

网友A:
这几个也很高,关了似乎不影响使用
TaobaoProtect.exe
secbizsrv.exe
pcas.exe
另外PSBC的也很高
PSBCInputService.exe

网友B:
阿里全家桶一直放在sandboxie里用,不给管理员权限就老实了

网友C:
这个服务是阿里什么软件带进来的?我电脑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也很高,关了似乎不影响使用
TaobaoProtect.exe
secbizsrv.exe

bizsrv 是 protect 的监护进程,一般用来和 protect 互相启动、锁死。
pcas 是淘宝付款的安全防护,这个关了似乎会影响到剁手,也就没去理会。

实测关了 pc safe service 不影响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服务是阿里什么软件带进来的?我电脑里没有

旺旺/千牛,总之就是和商家聊天的那几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里全家桶一直放在sandboxie里用,不给管理员权限就老实了

这个好,得空了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bizsrv 是 protect 的监护进程,一般用来和 protect 互相启动、锁死。
pcas 是淘宝付款的安全防护,这个 ...

那可能是我关了之后没注意到它又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里全家桶一直放在sandboxie里用,不给管理员权限就老实了

那是不是只有在sandboxie里开启的浏览器才能在网页上点客服开启sandboxie里的旺旺的聊天窗口?

网友:
linux 用户表示,不用安装阿里的软件,淘宝、支付宝、千牛 等 web 使用及支付没有问题(chrome 浏览器)

之前 淘宝不支持 web 和商家聊天,前段时间开始支持了(之前不支持的时候,我用购物车同步到手机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只有在sandboxie里开启的浏览器才能在网页上点客服开启sandboxie里的旺旺的聊天窗口? ...

修改下注册表里aliim协议的关联程序wwcmd.exe地址到沙盘目录应该就行

不过我每次是复制链接里的uid,然后旺旺里选直接查找用户发消息
amos.alicdn.com/getcid.aw?v=3&groupid=0&s=1&charset=utf-8&uid=XXXXXX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下注册表里aliim协议的关联程序wwcmd.exe地址到沙盘目录应该就行

不过我每次是复制链接里的uid,然 ...

噢~还可以这样,试了下,uid好使,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里全家桶一直放在sandboxie里用,不给管理员权限就老实了

好软件!我也要用。明天试试。

感谢。

网友:
有没有干腾讯的,印象中好像qq也有个常驻进程,搞它就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