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代码名字不要太相似,否则很有可能浪费一天时间

楼主(2022-08-28):
写了一段代码,总是进入HardFault_Handler错误。
代码有部分是别人的。实际发现:更改的代码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也出现问题,最后都怀疑是单片机编译器的问题。
查了一天:
最终定位为:
alCode_STM32F10x_128
algo_STM32F10x_128
两个数组名字太相似,用错了

网友:
同为码农,同情你一天。

网友:
同为码农,又同情你一天。

网友:
论习惯的重要性。所以,接手别人代码的第一任务,就是在不改代码的情况下,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命名、容易引起误解、歧义的命名,不知所以然的命名改成易于理解的或者符合自身习惯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