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Compare,仅显示差异,为什么是灰的点不了呢?

楼主(2022-08-28):
我想用UC看两个二进制文件的差异,但软件的仅差异功能,为什么是灰的点不了呢?
请熟悉的坛友分享一下功能这个怎么用吧,非常感谢!

网友:
Winhex 就是干这个事的

网友A:
BCompare这个软件比较两个文件的差异非常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Compare这个软件比较两个文件的差异非常好用.

beyound compar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eyound compare?

是的,就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他

beyond compare

beyond 怎么说也是一个介词啊, 地位这么低吗, 随便就被拼写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他

我用Beyond Compare比较500M的bin文件,会卡死
但是用UC就不会,而且比较快就能打开和比较完成,UC有个问题,就是只显示差异功能,bin文件时好像用不了,是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