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测量仪表电气设备动态瞬时功耗的设备!

楼主(2022-08-28):
求推荐测量仪表电气功耗的设备!  设备动态瞬时功耗检测下。看最大瞬时最大功耗是否超标。

网友:
了解一下源表  20V3A 足额的功率。看波形很直观

楼主:
啥型号?  【源表】  是品牌?

网友A:
多少钱预算,再就是峰值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预算,再就是峰值电流是多少?

24V   最大1A

网友:
示波器电流探头,应该是最合适的?响应速度,电流波形清清楚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   最大1A

最便宜的方案是串个取样电阻,然后用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