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有没有其它替换的芯片?

楼主(2022-08-29):
想找一款类似的国内片子。有了解的推荐一下。

网友A:
国产不多,试试 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DK 很多

你说的同一家,他收购了InvenS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同一家,他收购了InvenSense.

嗯啦,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不多,试试 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看ST的,

网友:
可以看看博世的

楼主:
哪一个相对价格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不多,试试 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

QMI8658

融合算法看来是自带还不用主机发固件,值得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产不多,试试 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

求问有没有QMI8658C开启AttitudeEngine的示例代码?我买了个板子测试,发现开启AttitudeEngine后所有的数据都不更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求问有没有QMI8658C开启AttitudeEngine的示例代码?我买了个板子测试,发现开启AttitudeEngine后所有的数 ...

我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用过

新版的数据手册直接把这个功能删了。。。
问原厂也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