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用adc去测量双臂桥电路

楼主(2022-08-29):
最近遇到一个传感器,我一直以为是和普通的压力传感器一样是一个单臂桥(图1),刚想用个CS1237 去操作的时候,猛的发现,这个传感器居然是一个双臂桥,这就有点搞的我有点迷茫,请各位指点一下双臂桥如果用ad检测。
图一
图二

网友:
双臂就不会了?你让四臂电桥情何以堪呢?
https://www.dianyuan.com/eestar/article-5303.html

网友:
和单个电阻一样的测试方法,都是测桥路输出的变化,桥路供电后,测输出的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