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能否设置在断点停止的时候,tim能继续运行?

楼主(2022-08-29):
如题,,,,,,

网友A:
这样程序运行不是彻底乱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程序运行不是彻底乱了吗

arm是可以设置在调试时tim仍旧可以输出的,不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是可以设置在调试时tim仍旧可以输出的,不停

用ST自己的编译器,STVD,可以在运行中实时显示变量的值,不需要断点停下来查看变量,还可以在运行中直接修改变量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ST自己的编译器,STVD,可以在运行中实时显示变量的值,不需要断点停下来查看变量,还可以在运行中直接修改 ...

不用ST的编译器吧,一般的KEIL和IAR都能在线仿真刷新数据和修改变量,看怎么用而已。。

__HAL_DBGMCU_FREEZE_TIM4();        //DEBUG 暂停期间定时器不运行,即不计数,便于观察数值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4();//DEBUG 暂停期间定时器继续运行,即计数,不影响整体运行

STM32全系列应该都支持的,编程手册看:调试支持 (DB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ST的编译器吧,一般的KEIL和IAR都能在线仿真刷新数据和修改变量,看怎么用而已。。

__HAL_DBGMCU_FR ...

这是stm8还是stm32啊?

网友D:
还真有,看了下ST的文档:
ENFCTx Enable function
This bit is set and cleared by software. it allows to freeze a particular function of a
peripheral when the core is stalled. The ENFCTx bit definitions are product
dependent.
0: Function is frozen when the CPU is stalled by a DM
1: Function is active

网友:
硬件模式,可能仍然运行。建议。 数据输出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有,看了下ST的文档:

你好,是stm8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