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想把几十年的唱歌的录音放进磁盘,求稳定,组建RAID?

楼主(2022-08-29):
亲们有何可选的方案?是否可以像普通硬盘盒一样,把几块硬盘同时插进一个硬盘盒一样的设备,组建RAID?

网友:
raid没必要吧,多做几份备份就好

网友:
参考版本的方案

为HPE GEN10 加装RAID 卡,选定了P420【11楼,求P420的引导镜像下载地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gen10

网友A:
两个或者多个硬盘,用win10自己组存储池,类似于软RAID,外加一个冷备份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或者多个硬盘,用win10自己组存储池,类似于软RAID,外加一个冷备份足够了。 ...

重要数据肯定raid6 才放心。

网友B:
nas 不二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s 不二选择。

NAS没有真正的raid6的吧?

还是正规服务器+raid6。

买台稍过期的Dell服务器,也就1,2000元的事情。

网友:
占空间多大?求稳直接组RAID1好了
另外如果不是私藏的话共享出来全网保存,不怕丢

网友:
音频文件即使是无损的也不会占用大量空间
网盘+机械硬盘+光盘(蓝光或M-Disc)就足够了,硬盘和光盘可以多复制几份异地存放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是,“几十年的录音”,如果音源是模拟的,需要找到合适的播放和采集设备,音源本身的保存状态也会影响采集质量

网友C:
“离线+在线”两个备份的安全性远比“热在线的Raid X”都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离线+在线”两个备份的安全性远比“热在线的Raid X”都可靠。

肯定是raid6,肯定还有其它备份方式。

不可能只有一个备份。

我是3台备份机,每台都是raid6。

网友D:
多硬盘异地冷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硬盘异地冷备份

有没有就是说,用一个硬盘盒一样的东东多放几个硬盘,然后把这个盒直接插电脑里,把资料拷贝进去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