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ESP32的DAC输出不是0-3.3V,当数值是0-255时?

楼主(2022-08-29):
esp32的DAC输出应该是0-3.3v, 对应的数值是 0-255

测试中发现数值0对应的电压是0.0667v,
255对应的电压是3.207
请问这种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呢?

谢谢啊

网友A:
先排除是否是地线带来的误差,然后检查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是否是地线带来的误差,然后检查原理图

谢谢,
模块是 ESP-WROOM-32,
供电是电脑的USB口,

测试了DAC的输出,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https://espressif-docs.readthedo ... eripherals/dac.html

找到一个这样的解释,不知道是不是 ESP32的DAC达不到理论的输出?

网友:
“咨询ESP32的DAC口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B:
不能到轨,很正常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到轨,很正常的呀

您的意思是,DAC的功能不能输出准确数值了?

网友:
断开外部负载试过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DAC的功能不能输出准确数值了?

DAC通常只能输出信号级的电压,不能输出大电流,外面的负载通常都是个运放。你先看看你外面怎么接的。
然后,很多DAC也不能正确输出接近自己电源的电压。天底下没有完全理想的器件。
你试一下从0.1到3V之间的范围,它的输出是不是准确的,如果是准确的就算你电路没问题了,你得适应这一点。
设计DA输出电路的人,原本就不该把这个输出量程用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C通常只能输出信号级的电压,不能输出大电流,外面的负载通常都是个运放。你先看看你外面怎么接的。
然 ...

非常感谢,初次解决DAC的实际应用问题,测试中发现的这个问题。

现在还没有接负载,只是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初次解决DAC的实际应用问题,测试中发现的这个问题。

现在还没有接负载,只是用万用表测量了 ...

多测几个点的电压,例如每 10 测一点,总计 26 个点,然后画曲线看看走势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DAC的功能不能输出准确数值了?

vcc是多少?如果是3.3,dac高端到3.2,已经很不错了。

想要3.3v,可能需要把vcc提高到3.5。低端没有0,大概率是因为外部电路灌进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测几个点的电压,例如每 10 测一点,总计 26 个点,然后画曲线看看走势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

对。
如果你第一次用某个全新的芯片的DA功能,这是必做的。
测一下它的性能,好让自己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如果你第一次用某个全新的芯片的DA功能,这是必做的。
测一下它的性能,好让自己心里有数。。。 ...

谢谢,我打算自己做个电源来看看是不是电脑USB 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