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V GPIO当按键输入时 大家都用那种型号的ESD

楼主(2022-08-29):
3.3V GPIO当按键输入时 大家都用那种型号的ESD

网友A:
我可以说我没加么……
ESD还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说我没加么……
ESD还要花钱……

加上能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

网友:
加5v的esd问题也不大吧

网友:
需要过认证就加

网友:
普通情况不用加  特殊情况 加光耦    再特殊的 加ESD  TVS

网友:
按键无所谓啊,随便挑,比如PESD3V3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能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

无法理解

网友:
加esd阵列,每个都加上。

网友(2023-10-21):
一般3.3V的IO我都加5V的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