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自带split函数当分隔符在边界时就出现Bug,重写split函数解决

楼主(2022-08-29):
python内置的split函数详解网址https://www.runoob.com/python/att-string-split.html

当分隔符在边界时就出现bug,例子如下面截图所示

本人自己写的split函数解决这个问题,代码如下:

网友A:
看看split有没有trim功能。。

网友B:
s1其实最后就是有个结束符吧,“看不见”而已。字节流这样切分吧结束符分到后面,也是合理吧

网友C:
len(s1)

看一下字符串长度

网友D:
结果就是这样呀,
各个语言都是这个逻辑

不然split('a')试试 或者换成'abccba'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n(s1)

看一下字符串长度

结果是6个

网友E:
先trim一下在split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果就是这样呀,
各个语言都是这个逻辑

以a分隔结果是['', 'bc', 'b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trim一下在split搞定

没有空格,并且与空格无关。
python没发现有trim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split有没有trim功能。。

搜了下,python没trim函数,
python去空格方法是strip()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1其实最后就是有个结束符吧,“看不见”而已。字节流这样切分吧结束符分到后面,也是合理吧 ...

不像结束符,开头也会有这个东西。

网友:
不是bug,各个语言都是这个逻辑。

网友:
我到觉得很合理啊!

有没有和我一样觉得合理的?

网友:
搜了下发现用removeprefix、removesuffix比较好。。不过这两个方法都是 Python 3.9 新添加的

网友:
你重写也太复杂了,你判断最后一个字符是不是分隔符,是的话,删除,再split,或者先split,再判断最后一个字符串是不是空,是空删除就行了,这样又简洁又易懂。

网友:
正常就是这样,如果第1个字符为c,那么最左边也会分隔出1个空字符串,VB的split函数也是这样,做过很多字符串处理,感觉这样分隔很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空格,并且与空格无关。

可以trim分割字符

网友:
不是 bug, 一般 split 函数默认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特殊情况有的语言可以加额外参数,像 C# 里可以通过使用 StringSplitOptions.RemoveEmptyEntries 选项把空的项目移除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ptions?view=net-6.0

网友:
这让用惯了 strtok 和 tokenize 的情何以堪...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高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