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业团队拆解特斯拉4680电池包后 发现可维修性为零

楼主(2022-08-30):
当前,搭载特斯拉4680全新电池的Model Y已从Giga Texsa德州超级工厂交付给美国客户。

特斯拉宣称,4680电池组单体能量提高5倍,整车续航里程增加16%,电力比有极耳电池高出6倍,功率输出也高出6倍,而且密度更高,只需950个电芯,能量密度约330Wh/kg。

根据海外车主实测,4680电池组只需52分钟就能充入97%,而且剩余电量显示为零之后依然能行驶近5公里。

为了研究特斯拉4680电池的独特先进之处,从7月初开始,美国的专业拆卸公司门罗公司(Munro & Associates)的团队开始拆卸特斯拉Model Y上装载的4680电池包。

据报道,虽然经历了始料未及的困难,但在上周,团队终于拆完了电池包,揭开了4680电池包的全部秘密。

据悉,桑迪·门罗是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早在2018年,他和同事就自费购买拆解了两辆特斯拉Model 3,还就Model 3的车身设计问题给马斯克提了不少建议。

而当拆完整个4680电池包后,桑迪·门罗宣称,4680电池包的结构前所未见,跟特斯拉之前的装载Model Y/3上的2170电池包对比,“简直不像是同一个公司生产出来的。”

他们发现,电池组和座椅集成度非常高,车主几乎是坐在电池上开车,座椅和中央扶手等部件直接安装在电池底盘的上盖,座椅与电池包中间仅间隔几根横梁。

电池包通过38个固定螺栓与车身连接,拆掉这些固定螺栓,断开线束就能把电池包以及前排主副驾座椅、中央扶手箱等部分通过升降机完整地从车身脱离开来。

而整个4680版Model Y电池包+前排座椅总成+后部PSC高低压控制模块,一共仅重1198磅(约543kg),去除掉座椅的特斯拉Model Y 4680电池包的总重不到500kg,对比其80kWh的能量来看,重量比非常优秀。

电池包拆下来后,电芯的拆解他们遇到了大麻烦,他们发现电池电芯和其他关键零部件都被一种粉红色的泡沫吞没了,这种泡沫像“砖头一样坚硬”,这些粉红色的泡沫实际是聚氨酯胶水。

据悉,胶水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受力与保护,灌胶将所有的电芯及零部件融为一个整体,共同受力,并且胶水有弹性,可以吸收能量,进而保护电芯;

二是固定电芯,由于4680电芯是圆柱形,电芯之间本身就有很多缝隙,电池包又省去了传统模组,电芯之间的缝隙更多,灌胶可以将这些缝隙填满,防止电芯的位置发生松动。

不过这些粉色胶水的黏性很高,所以拆解起来也相当费事,拆解团队用干冰来清除胶水。清除完后,看到电池包最上部是一层柔性尼龙材料的盖板,呈蜂窝状结构,上面集成了电压采样和温度传感器的线束。

下面一层,是把电芯连接成串并联的集流器。电芯和集流器之间,不同于之前2170电池包中所采用的铝丝bonding焊接,4680电池选择了激光焊接,消除了通常导线连接造成集流器可能失效的问题。

9个电芯并联为一组,每组电芯的正极全部连起来,然后汇总到下一组电芯的负极。4680电池由于无极耳(全极耳)的设计,只有极柱是一个正极,极柱以下的表面壳体都是负极,因此,集流器被设计成了树杈形状。

整个4680结构电池包总共包括828颗电芯,被三块隔板分为四个区域,隔板材料为酚醛树脂或是高密度聚乙烯。

而此前特斯拉的介绍,4680电池包完全取消了传统模组,但实际看来,特斯拉只是取消了传统的物理隔板。这样的设计也完全出乎桑迪的预料,他认为,“这样设计的好处是能够减少热失控的几率。”

拆解完电池包后,有人问道,这样的电池包能维修吗?在科里·施托伊本看来,从灌胶的技术来看,特斯拉这种CTC电池包(Cell to Chassis,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维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维修涉及到涂胶,重新灌胶,密封防水测试等复杂的工序,在成本上不划算。

网友:
电池坏了看来就换不了

网友:
想CTC就要放弃可维修性,这个没有办法。

新车会便宜,但是一旦车身、电池和冷却有故障就是天价维修费。

所以还是技术“老旧”的CTP综合看来最友好。

网友:
感觉是像手机不能换电池的方向演化。

网友:
不能维修就对了.  如果能提供回收率, 维修的最好方法不就是回炉重做吗?

网友A:
4680的电池组间隙,可以塞下一颗1865电池。(1980电池更合适)

网友(2022-10-02):
引用 网友A:
4680的电池组间隙,可以塞下一颗1865电池。(1980电池更合适)

不可以,它是错开排列的。

网友B:
电池不是水冷的吗?这么搞还怎么冷却?

网友:
把一颗0805电阻100%转换为能量 = 4.71 E-6 * 9.00 E 16 = 4.23 E 11 J =120 万度电,发了发了! 板子上焊接10颗电阻,准备给家里电马儿充满电然后环球旅行去了!

网友C:
电车普及80%以上的时候,肯定会有人维修电池组,可以引线,电池包外挂载新电池组单元,废的单元直接切断连接线。丑是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车普及80%以上的时候,肯定会有人维修电池组,可以引线,电池包外挂载新电池组单元,废的单元直接切断连 ...

这个是可以预计的……

网友:
电池组之间的焊接技术也是一个技术难点

网友:
从有些实测的视频来看4680全新电池并没有特斯拉宣称的那么厉害,而且特斯拉还声明过:在国内生产的特斯拉还没有更换上4680的计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是水冷的吗?这么搞还怎么冷却?

水冷要管道,导热还不一定好吧,不如直接液冷,灌入变压器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冷要管道,导热还不一定好吧,不如直接液冷,灌入变压器油

除了冷却,还需要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