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信号处理

楼主(2022-08-30):
最近在做一个音乐律动的项目,做出来效果不太理想,请教下各位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看到一个视频制作软件上,做音频的律动效果,有一些内置的函数,只需要输入音频的振幅(振幅也是视频软件解析音频文件得出),再自定义一些律动的效果, 就能生成跟随音乐律动的动画。

受此启发,我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将接收到的7个音频频率点(2.5倍频分布)的振幅信号,合并成一个跟频率无关的振幅信号, 再根据这个振幅信号做律动效果;

我的做法是,根据等响曲线,对各个频率点的振幅进行加权,得到一个跟频率无关的振幅信号, 但是这样做出来后,视觉上的效果和听觉上有点对不上,就是感官上和实际转换的振幅信号有一些差异,是不是我这个振幅信号计算方法有问题? 还是说7个频率点的信号太少了,不足以反映真实的音乐响度?

网友:
正常音量环境做A计权,大音量环境做C计权。

网友:
“振幅”是对 FFT 结果每个 bin 的复数 abs() 取模的结果吗?
试试 abs() 后再平方,换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