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的实心铺铜怎么用

楼主(2022-08-30):
新手请教下这个实心区域什么时候用,我让别人帮我修改了一下我的板子,他大量用了这个region
1.想请问下什么使用用这个region,而什么时候使用局部铺铜

2.
为什么我一画就是这种网格状的呢?而不是右边这种实心的呢?是在哪里修改呢,选中后右侧的属性栏也没有提示说实心和网格修改的地方

楼主:
画铺铜的话也是,显示的只是网格,双击也没有改的地方

楼主:
双击它的话也是显示的是sol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击它的话也是显示的是solid

solid 是整块, solid 右边是 hatched 吗? 网格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 是整块, solid 右边是 hatched 吗? 网格是这个

是,但是显示的还是网格

网友:
是错误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