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设置了热风焊盘但是没有反应?

楼主(2022-08-30):
为什么我按照网上教程设置了过孔为直接焊盘,其他的为热风焊盘之后重新铺铜,我的元件的键盘连接还是没变
https://blog.csdn.net/Ysu_edu/article/details/101997442

网友A:
规则优先级

网友:
“热风焊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不理会此通知,将可能会被封锁ID一星期(第二次违反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优先级

优先级也设置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