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从NAND读出的这个数据是不是ECC?

楼主(2022-08-30):
从Nand读出来的数据,每512字节后,会跟14字节的数据,像是ECC数据。这14字节的类ECC数据,最后两个字节都是相同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种属于那类EEC算法,看NAND的手册,是推荐每512字节,使用8bit ECC
这个ECC数据是怎么算出来,请大家提供点思路吧,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有坛友了解这个呢,提供点思路

网友A:
ecc分好几种吧,有的是控制器写进入的,有的是flash自己生成的。先去看flash的规格,看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分好几种吧,有的是控制器写进入的,有的是flash自己生成的。先去看flash的规格,看是哪种。 ...

规格书有看过,芯片本身没有ECC,这个是主控芯片写进去的
我想改flash里的数据,但是不知道ECC算法,改了之后,主控不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格书有看过,芯片本身没有ECC,这个是主控芯片写进去的
我想改flash里的数据,但是不知道ECC算法,改了 ...

那你就取512bit数据来生成ecc数据,主控支持的ecc算法穷举 来做比对来倒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