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FPGA串行配置芯片的型号选择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08-30):
使用Xilinx加的Artix-7系列FPGA,在固化程序的时候需要串行配置芯片的型号。我发现能够支持的芯片厂家是ISII、Micron、Macronix和Spansion,那么问题来了,这种限制是不是规定死的?
如果我使用Winbond的芯片,烧录的时候提示芯片ID不对。以前在开发Altera的FPGA时候,有选项是可以选择忽略芯片ID。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在Vivado里面可以把程序下载进去?
还是说: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更改硬件的方法,把配置芯片换成列表里面支持的型号。

不知道坛子里的大佬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解决方案是9楼提供的,再次感谢大佬的指导。

网友A:
我确定Winbond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B:
自己直接烧spi。。官方的工具受限比较多。几乎全部国产片子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Winbond是可以支持的

你好,为啥我的软件里面不支持,我用的软件是vivado 2018.3。难不成是我哪里操作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直接烧spi。。官方的工具受限比较多。几乎全部国产片子都不支持。

你好,我想请问下怎么直接烧写?现在的问题是芯片在板子上焊接,不知道该怎么直接烧写进去?有没有对应的思路提示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请问下怎么直接烧写?现在的问题是芯片在板子上焊接,不知道该怎么直接烧写进去?有没有对应的 ...

写个spi桥去转呗。你要是没有留spi口就只能这样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为啥我的软件里面不支持,我用的软件是vivado 2018.3。难不成是我哪里操作错了? ...

XAPP586文档写的是支持的
而且我用7Z020+Winbond的Flash用2016.2调试也一直都没问题,产品也量产好久了

网友:
我看到大家都是用winbond的呀
国内的  FPGA 开发板板基本上都是用winbond的

网友C:
vivado支持自定义增加flash型号的方案如下:
https://blog.csdn.net/aaaaaaaa585/article/details/108848784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vado支持自定义增加flash型号的方案如下:
https://blog.csdn.net/aaaaaaaa585/article/details/108848784 ...

卧槽,老哥,您太牛逼了,果然坛子里的大神就是厉害,一下就找到了问题关键。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种思路只是我一时兴起,没想到已经有人实现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
看来国产的便宜的flash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