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强光led灯照射光猫的光口是否可能造成光模块损坏?

楼主(2022-08-30):
怀疑光猫的光口有灰尘,拿强光电筒照射了一下,又用棉花在光口擦了几下,然后光猫一直显示光信号Lost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光模块坏了
手电照射几下就能导致光模块损坏么

拔掉光纤,状态应该显示为disable,但是现在光纤插着还是拔掉,一直是auto模式

网友A:
你闲着没事干了。。有可能擦脏了,也有可能光纤没插到位。仔细检查一下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闲着没事干了。。有可能擦脏了,也有可能光纤没插到位。仔细检查一下安装。 ...

平时测速没问题,今天又测了下速度很慢,就去擦了下光口,没想到猫直接没法用了
光猫已拆开,把sc耦合器换了,还是没用,
应该不是插口接触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时测速没问题,今天又测了下速度很慢,就去擦了下光口,没想到猫直接没法用了
光猫已拆开, ...

那你查查光纤是不是坏了。。用强光手电对着家里那头照,到交换机那找另一头看看有没有光线照出来。。多模的可以导出来白光,单模的可能比较困难。

网友B:
手电筒照射不会损坏光模块,光模块是雪崩二极管没那么容易损坏。可能是外面光纤折断了,或者光纤端面脏了,用卫生纸擦擦两个端面。sc耦合器要插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电筒照射不会损坏光模块,光模块是雪崩二极管没那么容易损坏。可能是外面光纤折断了,或者光纤端面脏了, ...

照射用的这种强光手电筒,非常亮,850nm的光功率并不高,但是其他波长光功率应该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查查光纤是不是坏了。。用强光手电对着家里那头照,到交换机那找另一头看看有没有光线照出来。。多模 ...

不插光纤查不了接收光功率,但是发射光功率还是能查的,
现在发射光功率也查不了,是不是说明光模块损坏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插光纤查不了接收光功率,但是发射光功率还是能查的,
现在发射光功率也查不了,是不是说明光模块损坏 ...

检查光纤是不是坏了!!用强光手电检查!折腾光模块几乎不可能搞坏!

还有,用力插紧,那个头有方向,你看看你是不是转了90度。转90度也能插进去,但是绝对插不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光纤是不是坏了!!用强光手电检查!折腾光模块几乎不可能搞坏!

还有,用力插紧,那个头有方向,你 ...

sc头侧面有凸起的,确定没有插错,入户光纤在其他光猫上可以正常联网的,说明不是光纤问题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又来消遣大家了?上不了网,管他坏不坏,让运营商上门不就好了?又不要花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头侧面有凸起的,确定没有插错,入户光纤在其他光猫上可以正常联网的,说明不是光纤问题 ...

那就无解了,可能光模块过热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无解了,可能光模块过热挂了。。

之前听售后说顾客可能在使用光模块时没有注意两边功率是否匹配,结果烧坏了,我还纳闷这玩意功率不匹配还会烧坏,感觉怎么这么敏感,难道说为了响应更快器件故意设计的特别敏感,所以也特别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听售后说顾客可能在使用光模块时没有注意两边功率是否匹配,结果烧坏了,我还纳闷这玩意功率不匹配还 ...

光功率过大要加衰减器的,led强光手电的光功率其实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