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曝停电致电脑损坏:国家电网上门抱走电脑 修好送回

楼主(2022-08-30):
电网停电导致台式机损坏,国家电网竟然给免费修好了,这样的经历估计不少朋友都没有遇到过。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其本人是在四川某三线城市,前段时间因为高温限电经常停电,一天网上他正在电脑上玩LOL,结果突然停电。

等到再次来电后就发现电脑开不开机了,自己的电脑本来好好的,因为停电导致损坏,如果自费维修的话不就成了冤大头了。

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国家电网客服打了电话,结果对方直接回复称24小时内有人上门查看。果不其然,第二天来了两个人说是上门修电脑的。

不过二人的电脑维修技术不精,进屋之后二话不说对着电脑一顿捣鼓,结果最后说不是专业维修电脑人员,他们只会对电器简单维修。

但他们测试电源没问题后,就把电脑主机带走了,表示可能是主板问题,能修的话他们就修,修不好会直接更换新主板。

然后又过了八九天后,他们把电脑给他送了过来,插上电源直接满血复活,对方告诉他只修了修主板,换主板太贵了,测试之后没问题正常开机。

该网友表示,国家电网的服务确实不错,除了承担停电造成的电器损坏之外,还告知售后维修完毕时间,如果有类似经历的网友可以参考。

网友:
讲故事吧

网友:
停电后电源是好的,开不了机,说是主板坏了,这种情况我只在用了10年左右的台式机上碰到过,那主板上的电容年久鼓包,平时都是在机房24小时开机的,那次我去换UPS,断电后就开不了机了,最后从旧主板上拆电容换上后修复。

网友:
还有这种好事

网友:
芯片级维修,在没图的情况下很厉害

网友:
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 不是一家吧,要是电网故障,超压引起的损坏是可以赔偿的,停电不知道。。

网友A:
有点扯吧,电脑损坏怎么证明是停电导致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扯吧,电脑损坏怎么证明是停电导致的呢?

可能国企真的是太空了闲的

网友:
我村电工修线路,接了两条相线过去,烧了一片,只赔家庭,不赔店铺

网友:
电源正常也没坏,就不是电网问题了。
如果这样坏主板,是主板自身隐患,即使不是这次停电,下次正常关机开机也会出现。

修主板?吃饱了在讲故事吧。

网友:
应该是真的,大约8-10年前,我们村有一个修房子,电线碍事,怎么动了一下,造成周围电器烧了很多,他是赔不起的,后来是电力公司拉走都给修好了。

网友:
现在电网这边对内部职工,停电的罚款很高,都是打工人,不容易

网友:
前几个月我租房那栋楼,好像是三相电的地线太细断了,导致我们那栋楼电压不正常,烧了很多东西,都是电网的人过来修的,修不了就换。

网友:
打lol竟然不搞个集显小主机,搁这大机箱也不嫌占地方=。=

网友:
据说电网管理确认非常严格,很多部门要求零投诉。

儿子在电网工作,有次吃饭时闲聊这个话题,当时他说了个极端的例子:有天下面部门接到一个大爷投诉,说石英钟走的不准,维护人员就带上电池给这个大爷换上。为什么这样呢,这投诉处理起来花费的精力和流程远远大于上门更换电池的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国企真的是太空了闲的

他们真的很忙,并且天天都是弄不完的文档数据,都是无效劳动,相当内卷,谁都知道有问题,但在这一架待遇还算不错的破车上只能随波逐流。

网友C:
电表能够记录电压,应该是由于电压超高才有损坏的可能。听说过380误接入220烧坏电器,最后赔偿了。

网友D:
这剧本不错,导演有创意,不过好歹也要搞个FLUKE万用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剧本不错,导演有创意,不过好歹也要搞个FLUKE万用表吧。

这种万用表也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表能够记录电压,应该是由于电压超高才有损坏的可能。听说过380误接入220烧坏电器,最后赔偿了。 ...

我家加了一个施耐德过欠压保护器,380V也不会烧电器。